[影音] 天猫精灵方糖启动电压多少?想外挂电池2串18650能带动?还是单节升压?

楼主(2021-02-09):
打算外挂个18650电池盒,电池拆下来充电,这样最方便
2节串联18650放电能否放放干净?不会7.5v就停了吧?
要不就只能单节18650再加上某宝一块多包邮的升压模块调到12v,但还要给电池加保护板麻烦……

网友A:
亲,用12.6V的保护板加3个18650电池不香吗?外挂还考虑什么自行车。
两组12.6V,刚好两颗两颗长条形,如果是X1就叠起来。

网友:
升压模块大音量的时候估计电流不够会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用12.6V的保护板加3个18650电池不香吗?外挂还考虑什么自行车。
两组12.6V,刚好两颗两颗长条形,如果 ...

麻烦,而且没有那么大的保护板

网友B:
只要容量内阻基本一致,那电池的放电特性就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容量内阻基本一致,那电池的放电特性就会一样!!!

关键是不知道天猫精灵能最低放电到多少电压,要是7.5v两节电池还剩下不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天猫精灵能最低放电到多少电压,要是7.5v两节电池还剩下不少电 ...

可调电源有用了,
可以去试试调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天猫精灵能最低放电到多少电压,要是7.5v两节电池还剩下不少电 ...

叮咚的5V供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叮咚的5V供电的好~

叮咚资源少……而且不能再为了电池买个吧

网友D:
19块买的方糖玩了一次!待机1.5瓦,这玩意不能关机!工作时3~4瓦,我也想过改电池,但内置没有空间,太费电改上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几个小时。你需要的是这个,ups升压板,电源供电时充电和升压电路是关闭的,额外功耗0.1瓦(肖特基二极管压降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块买的方糖玩了一次!待机1.5瓦,这玩意不能关机!工作时3~4瓦,我也想过改电池,但内置没有空间,太费电 ...

ups升压板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