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路由加涡轮散热

楼主(2021-02-09):
边缘螺丝已经改成平头,孔也扩了,没有拍照。本打算用12cm以上的风扇,不过改动太大影响原貌,就用涡轮了。

网友:
这里好像是交易区,你这个准备卖?

网友A:
看着很像我卖的那个超级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像我卖的那个超级软路由。。

微信带IT的是不是你

网友B:
路由器本身设计不要强制风冷的话,你把12v风扇接入5v电压就可以了,这样延长风扇寿命,减少灰尘吸入,降低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本身设计不要强制风冷的话,你把12v风扇接入5v电压就可以了,这样延长风扇寿命,减少灰尘吸入,降低 ...

因为放在密闭环境,而且5V总体来说噪音和风量也大,所以加了调压。涡轮正好在网络模块上面,可以把热量正好带走。

网友C:
改完卖,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信带IT的是不是你

我的微信名字是中文,而且。。就一个字。

网友D:
有个D525六口的大机箱软路由,里面直接用磁铁螺丝平着放俩8CM风扇,增加一下风循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D525六口的大机箱软路由,里面直接用磁铁螺丝平着放俩8CM风扇,增加一下风循环就行了。 ...

弱电箱放置追求体积,嘿嘿,而且尽量做的完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完卖,哈哈哈

我准备把4口的n450卖了,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微信名字是中文,而且。。就一个字。

那个不是你,反正这个主机的闲鱼上卖的人不少

网友E:
啥硬件的,发热严重吗

网友F:
现在用的是N230的U,感觉不热,夏天会热些,由于被动散热,所以在上面加个风扇,7805降压使用,可惜一个夏天吹的里面灰尘多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硬件的,发热严重吗

d525发热不高,主要是密闭环境所以热量出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是N230的U,感觉不热,夏天会热些,由于被动散热,所以在上面加个风扇,7805降压使用,可惜一 ...

这类cpu都不太热,只要不是捂着,都不会高温的

楼主:
而且我发现D525比我的N450测速要高

网友G:
我建议想办法把热量传递到外壳上才是正好的散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想办法把热量传递到外壳上才是正好的散热方式

这个不太容易,而且受硬件限制,现在温度还不错噪音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