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利用量产制作多种启动盘

楼主(2021-02-09):
利用量产制作多种启动盘
介绍量产这种重要功能的帖子
数码之家哪位老师写过或者有推荐

网友:
找到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里面一般都有教程

网友A:
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
www.ventoy.net

网友:
双启动、多启动制作教程,老站不要太多:http://bbs.mydigit.cn/thread.php?fid=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
www.ventoy.net

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还玩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
www.ventoy.net

大赞这个小软件!只要容量足够,啥系统镜像都能塞进去

网友:
@fanallen 写过3281多驱多启,其他还有3259 3268搜一下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
www.ventoy.net

我粗略看看,没有支持苹果MAC OS的启动吗?

网友B:
看到这样多高手回复这个贴,我搭车顺便问问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无法使用我的win7pe.iso或者win8pe.iso启动进去访问硬盘呢?非要我拆出来拿到老式笔记本电脑里面启动后才能访问,有没有什么PE是可以访问新式的笔记本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样多高手回复这个贴,我搭车顺便问问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无法使用我的win7pe.iso或者win8pe.iso启 ...

win10pe
或者it天空的pe试试看

网友C:
Ventoy
这个软件的好处是更新ISO文件,可以进入不同启动系统,不像其他的只有一种。
缺点是启动稍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样多高手回复这个贴,我搭车顺便问问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无法使用我的win7pe.iso或者win8pe.iso启 ...

我分析是新电脑UEFI的缘故

网友:
多启动没多大用,一个cdro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entoy
这个软件的好处是更新ISO文件,可以进入不同启动系统,不像其他的只有一种。
缺点是启动稍慢点。 ...

对老旧笔记本电脑的支持差,一个PE可以启动还能看到自带的软件,使用Ventoy加载只可以看到PE没有看到PE附加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样多高手回复这个贴,我搭车顺便问问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无法使用我的win7pe.iso或者win8pe.iso启 ...

用win10pe看看
   或者重新格式化硬盘,在分区装系统,我觉得是7和8pe把普通分区识别为bitlocker分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是新电脑UEFI的缘故

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己搜索网络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有些解释了,我自己看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比较懊恼。以前的笔记本老款的,因为有pe所以维护很方便,现在的pe因为我的笔记本配置低,很多pe只能进去桌面,pe自带的程序没有运行起来,最后也使用不了软件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