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块4056充电小板改论坛双18650充电器

楼主(2021-02-09):
当年论坛兑换的双18650充电器18650锂电池便携式充电器(220V输入/充满自停)
质量倒是不错,这么多年还在用,只是充电太慢了都不愿意用。两位才600MA电流,如果不想充一次一天一夜只能充一节还好点。这有空还是改下,手中大把的4056充电小板,来两块改装,这样 每节充电电流可达1A的。原电路还是保留不动,只是把充电卡子接到4056充电板上即可。当然现在两个充电位的电路是分开的不共分充电电流。电路倒是简单,只是业余开孔真难,也太丑,都不敢展示出来。

网友:
给锂电充电电流太大也不好,0.2~0.3C慢充才合适

网友A:
谢谢分享。。。。。一般来说,我打孔钻洞也是偷偷摸 摸进行的。。。。。

网友:
顶算两个4056加了个电池盒吧

网友B:
如果是在原电路修改一下,就不错了。直接加2个充电小板好像浪费了小板。还不如两个充电小板加一个充电座再做一个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般来说,我打孔钻洞也是偷偷摸 摸进行的。。。。。

我觉得你在开车,可是我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般来说,我打孔钻洞也是偷偷摸 摸进行的。。。。。

温总打洞时开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原电路修改一下,就不错了。直接加2个充电小板好像浪费了小板。还不如两个充电小板加一个充电座再 ...

原电路修改一是我没那个技术,就算有也特不划算,小板特便宜,用USB充电口可方便用手机充电头,特方便。

网友:
建议还是加散热片吧   毕竟芯片发热可以达到6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般来说,我打孔钻洞也是偷偷摸 摸进行的。。。。。

老司机,深谙其道

网友C:
拿个mic头烧汤直接撸进去不就是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mic头烧汤直接撸进去不就是孔吗

关键问题是小板上的USB接口处还要处理下,外壳厚实的充电口出现少了一般线插不进。

网友D:
4056一般都是充不满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一般都是充不满的居多

至少比原来强,充到4.15V就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比原来强,充到4.15V就不错

老哥早啊

网友:
这种开孔得用烙铁,
找1段与烙铁头直径差不多的铜,敲扁头部,插入烙铁。
先开孔小一点,然后用小点的刀片慢慢修整至合适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