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探索彩色液晶电视灰屏的小根因,大概率口水引起了失效,惨,惨

楼主(2021-02-09):
大约是2020年11月的时候,妈妈说家里的电视忽然就没有画面了,但是还是有声音的,也没拿着当事儿,等元旦假期的时候拆开看了一下,确实电源板,灯板的状态良好,由于无画面有声音,猜着可能是主板或者是逻辑板出了问题,随即在淘宝上淘到了二手拆机的备板,交换测试,各点位电压测试,测试的结果是,逻辑板的电源部分的电压均没有输出,随即认为是屏幕模组坏掉了,昨晚兴起,单独分离模组的FFC扁平线,发现逻辑板有电压输出了,拆掉一边会有另一边的画面。想研究一下,又是一顿拆,直到模组部分,才发现,在模组的柔板位置有有铜绿的锈迹,看到支架上也是腐蚀后的黑印,初步分析应该是2岁的小朋友喜欢在电视那边总是去咬那个电视的边,导致口水下渗引起了腐蚀,惨
手边的工具太缺,绿油,紫外灯,刮刀都没有,看来是自己修不了了

网友A:
先清理干净,放大镜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以后电视买回来,就拆开给做防水处理。

我家09年买的一台BENQ的电视,目前健在,前几年半夜听到有水滴声,开灯发现空调排水管堵了(蚊虫尸体),滴滴拉拉的水都地道电视上,

几年夏天发生几次了,到现在电视还坚挺。

网友C:
这样糊上去的逻辑板接口不好换啊

网友:
已经这样了,当练手吧,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电视买回来,就拆开给做防水处理。

我家09年买的一台BENQ的电视,目前健在,前几年半夜听到有水滴声, ...

哎,谁知道呢,13年的4600大洋是我家电采购中最贵的一个了物件了,谁知道就这样给报废了,我们昨晚上复盘了一下,觉得是小朋友给口水渗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糊上去的逻辑板接口不好换啊

这个是边板,聚酯柔板直接延伸到模组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理干净,放大镜看就知道了

刷了,用了一个50倍的镜看了一下,板子腐蚀的确实挺深的,手边没啥工具,没打算再弄

网友D:
我觉得是做清洁时弄的

网友:
小朋友为啥会咬电视?受潮了吧?

网友:
这下嘴可真狠啊

网友E:
买个新的电视吧,现在75寸的也就2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新的电视吧,现在75寸的也就2千多了。

你说的很普通很普通的led电视吧,接口估计也就一个u口一个高清口,这尺寸能看清吗?

网友:
两岁小朋友的口水太毒了!

网友F:
这边可以撕下来清理下烙铁焊上去,玻璃那边就不行了

网友:
口水应该留不到那儿去吧?

网友G:
厂家是不是故意的,排线全部都在底部,要是在上部不就没啥事了么。

家里被小孩用水枪整坏的LED电视,还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做清洁时弄的

应该不是清洁的时候,因为我家的电视我一般都不擦屏幕,而且清理的话也都是我擦的,不应该只会在在哪一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是不是故意的,排线全部都在底部,要是在上部不就没啥事了么。

家里被小孩用水枪整坏的LED电视,还没 ...

你这么说的话,这么看,这个是具备相似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边可以撕下来清理下烙铁焊上去,玻璃那边就不行了

看着这边的应该是热压在PCB上的,昨晚一看这个,看到板子都腐蚀了很多孔了,索性弄起来扔床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