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神火18650充电器

楼主(2021-02-09):
怪事,充不了电,测量有电压,放电池上去检测不到,其他充电器能充。

网友:
不用看,都一个吊样

网友:
那个6脚蜈蚣发热是最大的 ,久而久之自己坏掉了说不定,我猜的

网友:
只能充神火电池吧,垃圾配垃圾才适得其所

楼主:
公司买的,应该是正品神火吧

网友:
结构也太简洁了吧!

网友:
和你的这个 内 外 都一模一样,2元钱优惠买的,一般到4.1V就不充电了。

网友:
电池电压太低,充电器不能启动,拿别的充电器充一会在上去试试,电压过3v
再一个就是电源电流太小,换一个1A以上的电源

楼主:
是这个坏了,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器可以充电。

网友:
导轨缩水成塑料,去年父亲买过一个双槽,也是塑料导轨,没早期金属导轨好,半年后只剩一边可以充电,另一边充内部短路失效电池导致烧芯片。

网友A:
你这个万用表很YY啊,世达的啊,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万用表很YY啊,世达的啊,利害

公司的,电工用的更好 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神火

公司买的,应该不是山货

网友:
我手里好几个充电器,有些欠电的电池充不进就换一个充电器充,特别是用以前老式涓流傻冲,冲一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