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德力西电流表

楼主(2021-02-09):
手感重就2元收了。不懂,写400/5,不配互感器时是不是5A表?看图是交流表。

网友A:
明显交流的自带互感器和整流二极管

网友:
发现少了一颗螺丝,谢谢!

网友:
表头线圈是多少微安电流满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交流的自带互感器和整流二极管

还要另接互感器的,不然你觉得那么细的线能到400a。想改量程直接改线圈比就行,再打印个对应的表贴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另接互感器的,不然你觉得那么细的线能到400a。想改量程直接改线圈比就行,再打印个对应的表贴上去。 ...

光改表盘刻度即可,工业电流表只要是接互感器的基本都是5A的表,直接用就是5A量程,一般用一下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