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LED充电头灯

楼主(2021-02-09):
放假回家几天都在收拾和修理东西,昨天伯母拿来一个充电头灯给我修,说是用着用着突然就不亮了,昨晚折腾一番修好了,竟然是电池挂了。

▲看外壳做工还是比较结实的

▲灯珠小巧玲珑自带透镜

▲左侧还有电量%显示

▲竟然是超声波焊接,只好小刀上阵硬撬了

▲习惯性先测灯板和电池,灯珠测试是好的,电池只有0.13V,显然是挂了,这下库存的18650有用武之地了

▲脱掉衣服,竟然是力神的电池,貌似不错的样子,怎么就这么不耐用呢?

▲再看电池两端,二次点焊痕迹明显,原来是拆机电池,难怪了

▲以前拆的小黑笔记本电池,三洋大红袍,3.8V电压放了两年几乎纹丝不动,真是好电池

▲接上电池试机,正常点亮,准备盒盖收工。

▲光斑很集中,照得挺远的,都是灯珠自带透镜的效果,缺点就是光斑周围的亮度有点暗,这类LED头灯基本都是这毛病。

▲电池剥皮看看,取下两个绝缘垫圈,电池正极哪里好象还有胶,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怕电池漏液而打的胶?

▲电池壳体还有喷码,应该是真力神,只是二手的罢了

▲驱动板还算ok,开关是微动的,轻触3档调光,14脚的是磨字单片机,8脚的是DX972D,网上没查到信息,只知道是东莞鼎芯的,估计是充电管理IC。

▲修理完毕涂上704胶,扎带绑好,第二天拆掉就ok了~~~

网友:
竟然是两节电池,也算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
好像灯珠自带透镜,提高芯片输出光效降低全反射损耗,主要聚光通过灯杯镜面反射,提高光效利用,可以改成LED灯具上全反射透镜聚光,缺点是泛光区更少。

网友A:
怎么没装个保护板啊?  低电压保护,电池能用的久一点

网友:
应该装聚合物电池是不是好点,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装个保护板啊?  低电压保护,电池能用的久一点

LED低于2.8V应该点不亮了吧,再说那个8脚芯片可能自带保护的,反正不管它了,坏了再换,电池多的是

网友:
做事还是要泛光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