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电源

楼主(2021-02-09):
天天看你们整电马儿充电器电源,看到吐,这个秒射

网友:
想表达什么?

网友A:
现在的液晶电视没有这么多货了

网友:
大电源为啥鼓包

网友:
我觉得不是耐压的问题,应该还是高温,这块板用了这么多的散热器说明发热很大,但是用了这么多散热器,热量也不一定能散出去,如果空间比较小,那可能内部温度还是比较高,长期工作可能电容不堪高温就怀孕了

网友:
你对电源做了啥,电容都怀孕了。

网友:
不但怀孕,还喷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液晶电视没有这么多货了

楼主这个是等离子电视的电源板,等离子电视很费电的

网友:
大的电源难道不会坏吗?修到你吐血为止。

网友:
电容肚子这么大了,什么时候生

网友:
LLC电源,不大适合改充电器

网友:
那么大的电源太震撼了

网友:
坏了不好修

网友:
你这大电源怀孕了。

网友:
多组电压,不适合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