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大有5833圆锯,挺有意思,皮带传动,握手和锯片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2021-02-09):
挺有意思,皮带传动,握手和锯片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大有可以用这个电锯改个电刨出来

网友A:
另外5289不适合拧螺丝,卖家告诉我有好几例堵转后烧主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5289不适合拧螺丝,卖家告诉我有好几例堵转后烧主控的情况

玩具而已谁真的拿来拧螺丝,不嫌累吗

网友:
在抖音上看过了!没有使用不好评价。我用过体验最好的事得伟DCS575圆锯,

网友B:
用皮带可能是为了增大扭矩,如果把电机直径做大扭矩就提高,直驱能量转换效率高,生产效率也会提高,成本应该下降,就是堵转没有缓冲是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5289不适合拧螺丝,卖家告诉我有好几例堵转后烧主控的情况

打孔,经常卡钻,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种锯,换个合金锯片,能锯钢板

网友:
楼主多少米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皮带可能是为了增大扭矩,如果把电机直径做大扭矩就提高,直驱能量转换效率高,生产效率也会提高,成本应 ...

我觉得用皮带传动可能是为了手提重心的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打孔,经常卡钻,没出过问题

打孔效率高不高?

网友:
这个不错!是我想要的电圆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孔效率高不高?

用过的电钻中效率最高的,关键是安全,前几天做一个方管结构阁楼,忘了带把手,全程就用双手把着电钻,把30几个13毫米的孔打完了,不会扭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皮带传动可能是为了手提重心的平衡

这种锯都是贴着材料往前推,重心没太大影响,锯片和把手一条 线,确实容易更好的前推,不会跑偏

网友:
皮带传动很好啊,比齿轮传动和直接驱动更好。电机减速以后增加力矩,噪声还小,如果遇到意外堵转,皮带直接打滑,防止更大意外发生。大有这款锂电锯设计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