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如何把加热管的接线柱(圈出来的)抠下来,换成不锈钢的

楼主(2021-02-09):
如何把加热管的接线柱(圈出来的)抠下来,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
锯掉然后氩弧焊就可以把不锈钢接上去简单的很。 问题是这样接意义是什么 加热管总归要坏换换不难。

网友:
这是铬铁丝,换不锈钢的不好,里面有搓丝口,跟加热丝缠绕焊接在一块的,以前去惠尔加热管参观过

楼主:
通过检测看不出换的痕迹

楼主:
就是换完之后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换完之后检测不出来的

想法要健康才行

网友:
这个没法换,除非定制。

网友(2021-03-24):
没有必要换,害怕生锈的话 接好线涂上硅橡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