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一个雷克沙的V30 64G版

楼主(2021-02-09):
安国主控,读30左右,写10

楼主:
话说这种有镁光标同时有大S标的颗粒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种有镁光标同时有大S标的颗粒是怎么回事啊

都5段了,还不知道大S的意思??? 降级片啊,AL降级片,不算太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种有镁光标同时有大S标的颗粒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S(Spectek)降级片,镁光生产的闪存颗粒在不同的阶段被降级,送到了Spectek做重新筛选和再利用,有些是在打完整镁光标之后又划掉的,有些是打完镁光标后又戳了个大S标的,还有些没有镁光标都没来及打就被筛了下去,只打一个闪存代号。

网友:
NX766是ES测试版颗粒,大s拿出来卖了,所以有两个标
MT29E768G08EEHBBJ4-3ES:B

网友A:
江波龙代工的硬盘一般是用什么级别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代工的硬盘一般是用什么级别的片子?

三星TLC的多

网友:
这个可以在D1位置补上一个指示灯,没有指示灯的U盘,总觉得少了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