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一把菜刀 打骨折 菜刀改造记

楼主(2021-02-09):
这不别人给了把桑刀 咱也用不惯 正好手机菜刀不好使了 改造改造这把刀用 太长了 切一段下去

网友A:
菜刀也逃不过被拆的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刀也逃不过被拆的命运

哈哈哈 拆

网友B:
哈哈哈,看样子钢口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看样子钢口不是很好。

不懂这玩意

网友C:
传说中的一刀两断?

网友D:
这开V就没开好。角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一刀两断?

嘿 这个词好 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开V就没开好。角度太大

是说弧度吗 不懂

网友E:
菜刀刚才好像分369等,9最好,3最次不如生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菜刀刚才好像分369等,9最好,3最次不如生铁。

我就知道这种刀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菜刀刚才好像分369等,9最好,3最次不如生铁。

是的,918

网友F:
长点切瓜不是正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点切瓜不是正好吗?

切瓜有西瓜刀

网友G:
照片拍的清晰!

网友H:
这不是李大嘴的那把刀吗

网友:
网上都有,看视频一直刷到磨刀又卖刀的人,每集必介绍刀和评价送修的刀,多少知道一点点。
新刀包装上都有介绍用的是什么材料锻造。
下面是百度上找的!!!

  1、碳钢
  传统的中式厨刀都是碳钢做的,普通的弹簧钢能轻松做出62HRC硬度的刀刃,保持性非常不错,而且因为微观组织的差异,碳钢刀比不锈钢刀更容易磨得锋利,它的切割力要好一点。
  2、不锈钢
  马氏体型钢的刀是家用厨刀的主流。3Cr13,即有0.3%的碳,13%的铬,以及添加了钼和钒细化晶粒,Cr前的数字代表钢材里碳的含量,碳越多刀越硬,价格也相对更高,3Cr13是最低端的厨刀钢材,由于没有加入钼和钒,所以保持性不如3Cr13mov。
  3、高端合金钢
  一些高端的合金钢材家庭使用有些性能浪费,中端的钢材有VG10,一种保持性很好的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片拍的清晰!

一般般 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李大嘴的那把刀吗

那个片子我没怎么看 忘记刀的样子了

网友:
这个刃口需要磨磨,开刃角度不行啊,这个刃口目前可以剁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