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鼠年最后一帖 简单拆修大型美的商用电磁灶

楼主(2021-02-09):
就是这个

是一个电磁灶

大师傅说 有时候扳动开关没有指示

拆开开关看一下

以新换旧

拆旧的开关

量一下识别电阻的阻值

就得由于使用的年久 刀片都已经被磨断了

新的是这样的

把识别电阻换过来

安装回去

就得留下备用 下次坏了照的这个买

通电测试

测试通过
谢谢观赏 !!
祝坛友们牛年牛气冲天 !!!

网友:
识别电阻是干嘛的,火力档位吗?

网友:
这功率牛气冲天 ,工业级的

网友A:
使用成本超过煤气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成本超过煤气罐了吧

估计不能用明火,现在管的严

网友B:
这要是换成电位器是不是可以无级火力了~

网友:
只有8档火力,30KW

网友:
这设备用电大户

网友:
又大又粗,以前看到都是家用的,很小

网友:
这个个头儿的看着挺带劲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啊!

网友:
好大一台电磁炉,不知道最大功率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换成电位器是不是可以无级火力了~

应该不可以。 CPU是识别电阻阻值确定档位。而并非根据阻值决定火力大小。

网友:
能卖不少铜啊……
驱动也牛B的很啊……这么高功率

网友:
本来可以无极调温的?

网友:
你这是牛年贴了,立春那天变属相

网友:
美的还做这个啊。

网友C:
这玩意儿还是没有煤气的灶好用

网友:
这是220V还是38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还是没有煤气的灶好用

电磁炉煎鸡蛋饼  稍不注意就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