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修复一个Foresee S900的256G固态硬盘

楼主(2021-02-09):
放假了没事,拿出箱子里的坏固态硬盘修理。
这个Foresee S900的256G固态硬盘主控是SM2258H,是SATA的末代皇帝。M.2 2280 的。闪存用了三片镁光的NW838,也就是MT29F768G08EECBB,3D TLC的闪存。
故障是CH0CE0的ID识别错误,估计是第一片闪存虚焊了。先补焊吧,不行再拆了植锡。
放了点焊膏,加热融化后让焊膏流进闪存底部,然后380度加热到闪存能自由复位。
焊好冷却后上机,能识别出全部ID.然后开卡,都提示闪存不平衡,也就是不支持三片闪存开卡,2258h的量产软件版本太多,一个个试,试到SM2258  B0KB  P1004A这个版本开卡成功。

因为没接到主机上,是用移动硬盘盒接的,就简单的跑跑ATTO,AS等接到主机上再跑

现在正在跑urwtest,用移动硬盘盒跑的,B0KB果然很渣

网友A:
2258h的M2板子少见啊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过 一个,,,我好像要这个主控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的M2板子少见啊

老范,看了你写的SM2258H配L06B颗粒不掉速的方法!
感觉你比较倾向2258H配L06B,等过完年我也试试,手上刚好有一片8贴的2258H空板和十多片29F32B2ACMG3

网友:
2258H能下载且开3CH的,你可以试下
SM2258_B0KB_FWQ0518BS_MPQ0516A_Update_Pretest
其它的版能开,但会像是SLC,B0KB走的是全盘SLC,所以其它版开出来只能跑1/3容量
若以这玩法,你设定1/3容量开,就等效於全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过 一个,,,我好像要这个主控板子啊

多在小黄鱼上逛逛,我就是在上面淘的。不过现在已经不怎么逛了,价格虚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过 一个,,,我好像要这个主控板子啊

可以拿intel M2 2280的板子改。
我有改好的2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在小黄鱼上逛逛,我就是在上面淘的。不过现在已经不怎么逛了,价格虚高 ...

价格的确是挺虚高的,,,简直就是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拿intel M2 2280的板子改。
我有改好的2片。

已经私你了

网友:
威刚和建兴不就有2258H的NGFF 2280

网友:
我的直接上电没反应,你们动不动就定位故障代码。。。。

网友C:
我是联想G460的笔记本用的240G的固态硬盘,但感觉不是很快,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下提高系统运行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联想G460的笔记本用的240G的固态硬盘,但感觉不是很快,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下提高系统运行速度? ...

初代I3+HM55只有SATA2接口/没有提升得余地了/扔了买个新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代I3+HM55只有SATA2接口/没有提升得余地了/扔了买个新机吧

本机原先只有500G的机械硬盘,现已弃用。XP、Win7、Win10都试了,XP卡得不要不要的,Win10也不行,还是Win7流畅些。您常用的测试SSD读写速度的软件推荐一下吧,我也测一下。实在不行就用这机子给孩子上网课,也算废物利用了。
谢谢。

网友(2021-09-16):
老哥你知道这个板子的土狗跳线在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