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46en+0JFL测试——这货比想象的还要快

楼主(2021-02-09):
前两天测试了0JFL贴到PS3111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677

速度不错。

颗粒还剩一颗,准备上其它主控测试测试。

最近刚拆了块2246en 272的主控板

贴上试试速度咋样。

颗粒搞上,上机开卡。

先看下ce分布
单颗8ce,分布在4通道上。

开卡报错后才想起来, 这板子原来上的镁光的颗粒,需要补土狗跳线。

通过猜测,蒙到了土狗跳线如下图:

继续开卡

还是报错,run isp fail:sad:

不过,作为老司机的我,一下就猜到了,应该是缺R46跳线。

(注意:对于东芝部分颗粒,需要跳R46才能正常开卡,原理我也不懂

直觉告诉我,R46就在红框里,因为丝印不完整,我也不确定是哪个。

与其一个一个猜,不如直接拆主控量了。

R46跳线一边接主控H4——GPIO2[5],另一端通过10k电阻接地。

很容易量到R46跳线如图:

补上10k电阻,继续开卡。

这次直接开出来了。

看下坏块数

和上3111的那颗坏块数差不多。

下面上喜人乐见的跑分环节

跑分:

文件基准

跑圈:

这速度,没的说,就一个字“牛”!

网友:
厉害啊这颗粒!!!!!!!!!!

网友:
残暴啊。可怕。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像我就从来不碰272,316的闪存,虽然速度可能比较快
我这种半桶水只碰152,132闪存,毕竟清空器是132的,U盘板也是132,通用性好

网友:
残暴+1 我去这速度 牛

网友:
CE多就是快啊,怪不得三星那么多16ce的片子,棒子就是聪明,

网友A:
4K的分数就是炸裂呀,真的厉害!垃圾46EN真是拖累了这个颗粒,不知道双贴或者4贴,速度会掉到多少,双贴应该也掉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K的分数就是炸裂呀,真的厉害!垃圾46EN真是拖累了这个颗粒,不知道双贴或者4贴,速度会掉到多少,双贴应 ...

421/509基本把46en的条件榨干了,即使是两颗,充其量440/512左右(JCNE配老固件冲上过540/48X)

网友:
虽然是单颗粒128G/不过把CH通道都占满了:lol:/速度自然快啊/4K快是U的关系

网友:
稀有板子,速度牛

网友(2021-04-28):
大佬,能不能把工具分享一下啊,我量产总是失败,单贴0jfl46en

网友:
楼主真厉害@2给你点赞~

网友(2021-08-29):
摩拜,厉害,电路图都是怎么学的

网友(2021-10-11):
好像听人说过,老主控+新Flash,寿命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2024-02-29):
大佬牛逼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