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灯头,得“黄金大饼”

楼主(2021-02-09):
拆了一个35W的LED灯头,看看金黄色的LED很好看,如同黄金大饼,拍照留念!

网友A:
35W做得这么小啊,散热得多大才压得住?

网友B:
看上去是一种COB集成灯珠,配合导热硅脂固定风扇散热器,才能减缓光衰,导通电压好像是36伏。

网友:
我见识少,这个面积感觉一般就12W射灯用。
35W足功率没见过这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W做得这么小啊,散热得多大才压得住?

只能上CPU热管散热器+暴力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一种COB集成灯珠,配合导热硅脂固定风扇散热器,才能减缓光衰,导通电压好像是36伏。 ...

查了一下,的确是cob光源
  COB光源是在LED芯片直接贴在高反光率的镜面金属基板上的高光效集成面光源技术,此技术剔除了支架概念,无电镀、无回流焊、无贴片工序,因此工序减少近三分之一,成本也节约了三分之一。COB光源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功率集成面光源,可以根据产品外形结构设计光源的出光面积和外形尺寸。
cob光源特点
  产品特点:便宜,方便
  电性稳定,电路设计、光学设计、散热设计科学合理;
  采用热沉工艺技术,保证 LED具有业界领先的热流明维持率(95%)。
  便于产品的二次光学配套,提高照明质量。
  高显色、发光均匀、无光斑、健康环保。
  安装简单,使用方便,降低灯具设计难度,节约灯具加工及后续维护成本。

cob光源制作工艺
  COB板上芯片(Chip On Board, COB)工艺过程首先是在基底表面用导热环氧树脂(一般用掺银颗粒的环氧树脂)覆盖硅片安放点,然后将硅片直接安放在基底表面,热处理至硅片牢固地固定在基底为止,随后再用丝焊的方法在硅片和基底之间直接建立电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