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依葫芦画瓢--简单改造组装台达48/56AC成数控电源

楼主(2021-02-09):
      潜水多年,快过年了,也刚好赶在年前改完,发个帖。            家里多部不同电压的铅酸电车,充电器放家里,输出线拉到楼下充电,线的2头焊上接口,可随意更换充电器。充电器换来换去很麻烦,想改个高压大功率的可调电源当充电器用,平时慢充,急用时短时急充。手里有不少DC-DC模块,升压降压数控都有,需要时还可以拿来当前级电源用用。于是网上找了找符合要求体积又小巧又好改的就是台达48系列了,闲鱼上改好的300+不过是数码管的,数控的最少要400+。无意中看到有数控套件出售,卖家提供改造资料但不提供技术支持。搞回来忙了几天基本改好了,发个帖记念一下。

       说明一下,为免广告嫌疑,套件什么的就不要问了,上网找就有。改的资料是卖家提供的,那是人家赚钱的东西,未经许可我就不详细说了,其实原理我也不会。

      1.型号 外形 体积

   2.内部
           题外话:买的电源中招了,拆开一个变压器底部震裂,粘好了用着,反正极少用到大功率。
   另外这个电源看来变压器很热,打开看变压器旁的三防漆都给烤变色了。

                                                    正 面

                                             背面

                                        中招了

                                        粘 好

    3.部分改造图片

                               拆除输出电容和尾插

                              拆下整流二极管

                   变压器中心抽头剪掉准备在板上串联

                               焊好串联连线

                     检流电阻5个拆掉2个一个10A

                                   整流部分改造

    4.简单调试 用了2个表 一个量程60V10A 另一个120V20A

                                        初次上电

                                   恒流3A

                       模拟充电设置55.8V7A

     5.0装机 测试
     输入品字口,这电源不接地线手脚湿时摸起来被电得很爽,全铝外壳地线必须接上。输出2组,一组过mos管,防倒灌和先接电池不会打火,不防反接;另一组莲花口不过mos管。

                                     前 面

                                      背 面

                                    待 机

                                  空载12V

                                         24V

                                         48V

                                      60V

                                         90V

                                 最高电压128V

                                  待机功耗

                                 空载功耗

                           输出最小电流0.1A

                                   恒流0.5A

                                    恒流1.0A

                                   恒流5.0A

                                恒流10.A

                            恒流20.0A

        电流最大测试了20安,再大没条件测试,线太细 热得冒烟了,标称3V-128V;0.1A-30A,90V以上功率限制2700W。

      6.简单总结
      这个改造的数控电源调整率还可以,输出电压电流很稳定,低压大电流没测试,因为不会用到所以没测,不知道会不会炸机。套件有校正,手上没条件精校,因只要是面对做为电车锂电池大电流充电器用,不需要频繁调整,按键太小,调节不太方便,屏幕太小看着吃力,如果做为可调电源用,操控性不太好。如果有人能做一个大彩屏的操控面板就好了,那这个电源的可玩性就更高了。小巧但功率大,如果设置电压在24V以时的空载功耗约为20W,设置24V以上的电压时,空载功耗约为56W。至于风扇噪音方面经改造后可以设置不同条件下的转速,非大电流条件下声音很小。这个电源改造较简单,工作量最大的是整流部分的改造,最难的是要把一个芯片的3个脚焊一起了连线,太细了,一不小会把其它脚也爆到一起。
     最后说一下这个电源改造的详细方法和步骤坛里就有,网上还有一个公开的更详细的高清大图的改造帖子,只是整流部分的改造方法不一样,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把变压器和整流部分并联改成串联,以得到120的高压。

     发个帖太难了 图片是横的 自动给我转成竖的  所见非所得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啊

网友(2021-08-31):
刚买的套件。在组装中。个人感觉台达发热量太大。尤其那H桥。空载都有些烫手。

网友(2022-02-09):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2-09-28):
刚到手两个,测试了其中一个,有输出,瞬间保护

网友:
这个套件多少钱呢?

网友(2024-01-17):
学习了,手上也有一个要改

网友(2024-03-06):
数控可调降压充电模块

网友:
这个输出功率真得劲

网友(2024-07-07):
楼主变压器用什么粘的?

网友:
电源改的真好,磁芯粘一下基本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