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氯化铁腐蚀pcb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楼主(2021-02-09):
今天尝试用三氯化铁腐蚀pcb,5×8cm的样子,加热到40度,也就5分钟不到就腐蚀完了,感觉最便宜和环保的还是这玩意。

网友:
最老的手艺就是这个,经典!

网友:
可以把要腐蚀的部分弄少 把走线留宽 更快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空白部分弄成大面积的地,省下反应原料速度还快

网友B:
看纸巾上残液的颜色,原来应该是饱和三氯化铁溶液吧,那速度,不加温都不超过5分钟就干完了

网友:
这是打印的还是手画的?

网友:
明显是转印,手画的这水平就牛逼了。

网友C:
当年为了做个对讲机的板子,纯手工从书上临摹了个PCB到敷铜板上,用酒松液当涂覆保护,跟农校化学实验室的邻居大爷要了一块加少量有点自然化的三氯化铁,回来也没管那么多,随便倒点在水里,用一个飞熊钩针的盒子做反应容器,常温没看出反应来,就泡了起来,开始一会看一次,后来忘了,第二天早上看,光板,我的铜呢?太TM坑人了。那塑料盒子也跟甩了铁锈一样,蓝里边带大量红褐色的点子块儿,从此再没用过那玩意,还是纯手工锯条刻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为了做个对讲机的板子,纯手工从书上临摹了个PCB到敷铜板上,用酒松液当涂覆保护,跟农校化学实验室的 ...

哈哈哈,够我笑一小时

网友D:
一直都用双氧水+食盐+稀盐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用双氧水+食盐+稀盐酸!

以前我也用盐酸和双氧水,就是配好的溶液没法保存,反应时味道也难闻,这个三氯化铁配好快2个月了,直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还没有味道,就是黄乎乎的有点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纸巾上残液的颜色,原来应该是饱和三氯化铁溶液吧,那速度,不加温都不超过5分钟就干完了 ...

不是饱和溶液,100g三氯化铁加了300ml水。

网友:
上初中那会,我买了一大瓶三氯化铁,开盖后不经常用,于是结块了,每次用都要砸碎。后来我改用盐酸双氧水,就忘了三氯化铁这东西,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再找到那个瓶子时,发现已经潮解了,稀糊糊的,好在加水还能用,用了没多久,最后半瓶全化成水,变成过饱和溶液了,跟糖浆一样。为啥说是过饱和呢?因为我兑过饱和溶液,比这个要稀很多,腐蚀速度也要比糖浆慢。

网友:
以前也用过,后来放塑料盒里,时间一长全漏光了,被腐蚀了……

网友:
嫌三氯化铁脏,用网上买的所谓的环保腐蚀剂。
感觉反应很慢。
现在打样便宜了,全是嫌画板麻烦不想弄了。

网友:
自从用了5元打板我再也不自己泡了。
其实泡还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双面,而且打孔累死人,还没有过孔。。。

网友:
个人做个简单的小板,这种办法还是不错的,自已加工,方便。

网友:
前提是蚀刻剂不能失效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空白部分弄成大面积的地,省下反应原料速度还快

大面积不好,会有很多麻点,除非你用油性笔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