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千韵48v电动车电源顺边改60v

楼主(2021-02-09):
12n60是坏的,但是总不能无缘无故自己坏的,怎么修,还有电源怎么改

楼主:
低压端qzw118,高压端芯片qw3859

网友A:
3859和3842根据分析大体电路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不能直接代替,一般炸管子肯定炸块,电阻,等等,细心点,挨个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59和3842根据分析大体电路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不能直接代替,一般炸管子肯定炸块,电阻,等等,细心点 ...

去哪找参考电路呢

网友B: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C:
这种刷蓝漆的碳膜电阻质量不行的。。。

还是多测试下,串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刷蓝漆的碳膜电阻质量不行的。。。

还是多测试下,串灯泡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新的吧。

学习研究

楼主(2022-04-11):
没事拿来修了修,3859烧了换了一个,灯亮了,电压没输出,应该需要插电才有输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拿来修了修,3859烧了换了一个,灯亮了,电压没输出,应该需要插电才有输出吧 ...

测一下输出电容两端有电压没有,有的有mos或者可控硅,接电瓶才有输出,但是不管哪种,滤波电容两头应该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