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58H开32CE B16A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1-02-09):
58h双面4贴板子四贴29F02T2AOCTH2

指定28ce开896G还可以正常格式化

指定任意ch或ce开,只要不是全开32ce,都没问题。

开32CE 1T也能开出来

但无法格式化

一直卡在这里。

降频无效。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上2263XT呢/怎么都比2258G强啊/换个开卡工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上2263XT呢/怎么都比2258G强啊/换个开卡工具看看

63xt只能双贴这颗粒啊。最主要的是,网友要求改成sata的。

换过多个版本了,情况一样。

网友:
这个帖子得特别的关注,看似简单,一定很难解决

网友B:
62en望眼欲穿!

网友:
我的58xt单贴,自动容量会有一个ce报错,指定240,跟你一样一直格式化,指定120可以,看来只要你解决了问题,我的问题也迎刃而解,等你喜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en望眼欲穿!

3281的8ce版本也是饥渴难耐,黑片工具走起!!!哈哈

网友B:
是不是四颗供电不足,我有颗单颗512gb17颗粒,上2258xt开卡正常,放了几天后上机就卡死,一通电板子就高频声,换了个板子好了,也能正常用,但是通电还是有轻微的高频声!原本是单帖360g的,估计还是供电不足

网友:
跑次rdt看看,然后就是low pass fliter,和把板型改成msata,我之前那个1t的56K,最后一片无论贴哪片都是slc部分坏块巨多

网友:
这几项,你叠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四颗供电不足,我有颗单颗512gb17颗粒,上2258xt开卡正常,放了几天后上机就卡死,一通电板子就高频 ...

这个板子的供电足够了,而且是富足了,这个板子的质量很不错的

网友:
降频是什么意思?我是小白,降频是往低容量开的意思吗?

网友C(2023-06-16):
范总 最后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总 最后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什么fail handile的选项取消选中

网友:
换一个开卡工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fail handile的选项取消选中

范总 我用的是2258xt 你用2258xt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看这样范总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样范总是解决了

把这个选项取消选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