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牌电热水壶,型号:MK-H517E2 1800W

楼主(2021-02-09):
拆“美的”牌电热水壶,型号:MK-H517E2 1800W

楼主:
拆个“美的”牌电热水壶,型号:MK-H517E2  1800W.

网友:
strix温控器,看厂家作为卖点,也不知算什么水平

网友:
我也有一个再用

网友A:
1800W功率,着不小啊,块赶上热水器功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00W功率,着不小啊,块赶上热水器功率了。

用过3000W的电热水壶,那叫一个快。这个算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3000W的电热水壶,那叫一个快。这个算慢了。

那岂不是立等可取了?咱说的可是家用的啊,工业的烧水壶不算

网友B:
这些水壶有个缺陷,打开盖子,水会从手柄那流进去电路里,又或者水加太多,沸腾后水溢进去。已经拆开来修过了,现在底座那经常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岂不是立等可取了?咱说的可是家用的啊,工业的烧水壶不算

是在英国用的,普通英标插头可以走超过10A,那里的水壶都是3000W,大概1分多钟烧好1.7升,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水壶有个缺陷,打开盖子,水会从手柄那流进去电路里,又或者水加太多,沸腾后水溢进去。已经拆开来修过 ...

这个位置最终会锈蚀断,不如开关在手柄上的水壶工作时间长

网友:
谢谢分享。。。。打赏奖励。。。。

网友:
功率大,加热快,接触处最容易坏。

网友:
现在已经换国产的了

网友:
家用这个功率算大的了,一般就是1500W。

网友:
也在用的,还行

网友C:
单位就在用这款水壶,这出水口设计有问题 无论倒的快慢都会洒水出来,还有开盖后水会流到手柄烫手。但这壶非常耐操,单位用了快5年还6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就在用这款水壶,这出水口设计有问题 无论倒的快慢都会洒水出来,还有开盖后水会流到手柄烫手。但这壶 ...

是啊不合适泡茶,老是流出来,嘴太大

网友(2022-02-13):
有评论说不拆底座也能换盖子,请问具体怎么拆

网友(2025-01-06):
谢谢分享,知道内部结构了,有拆手柄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