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奈特科尔(nitecore)UMS4圆柱电池充电器 拆机

楼主(2021-02-09):
新年拆新机,整个充电器
前段时间搞了不少电池,正愁没有好用的充电器,在网上找了找,发现这个奈特科尔的还有点意思,有屏幕,有电压显示,单节可以达到3A充电,支持3.7,3.8,3.2,和镍氢,最主要长度可以支持21700,于是pdd不到110拿下
用了一段时间觉得还不错,趁今天没啥事拆了

(我人傻了,新版帖子不会编辑,各位看官凑合看吧)

背面5颗螺丝固定,无卡扣,中间一颗,四个胶垫下面4颗
正极触点不沾磁,负极簧片沾磁,负极电力主要通过轨道上两根铁丝提供电力运载
先把弹簧取下来,然后把负极簧片取下来,把主板直上拉出来完事

充电器嘛,里边还是挺简单的,奈特科尔创新力还是不错的,液晶反显好评,比较花哨的是插上电源亮屏会有一个动态刷屏的画面,类似汽车启动仪表盘先刷一圈,哈哈

总结一下优缺点:
优点:可以设置最大充电电流,单节最高3a(要手动设,默认2a),支持QC18W快充,滑轨非常顺滑,支持21700很难得,能看看电压(也能看内阻、不过也就图1乐,内阻250以上显示poor,250以下显示good),整体来说充电速度还行
缺点:都啥年代了还是micro口,都这个价位的充电器连个放电功能都没有、白瞎了散热片,功率还是不够,最起码也得整个pd30w,方便现在这个快充层出不穷的年代,整体能用,但是没啥亮点,同质化比较严重

楼主:
新版论坛不知道怎么编辑图片位置,都跑下边了

网友A:
把光标移到文章加图片的位置,点一下已上传的图片,就能插入并且不会在下面显示了。UM4报到,支持usb供电很方便,还可以激活QC快充获得更大输入功率。
听说这个3A充电有点问题,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光标移到文章加图片的位置,点一下已上传的图片,就能插入并且不会在下面显示了。UM4报到,支持usb供电很 ...

多谢指教,本来想买那个i8的,可惜不支持21700,只得作罢

网友:
谢谢分享,

四节电池,两个电感,好奇它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B:
我去年在淘宝买的是绿色的板子 应该不是山寨吧?
这充电器的内阻测试就算玩具来的,贼不稳定,偏差很大,我在想那两根弹簧在PCB上的孔用锡焊住会不会内阻测试的时候波动小一点

网友:
论坛里的那个双槽充电器也是micro口的,功能没这个多。

网友(2021-06-21):
qc诱骗然后双路降压,一路管两颗电池,然后有没有人分析下后面怎实现充电功能,两颗电池独立同时充电还是分开单独轮流充电?也没看见电感和充电ic,难道靠单片机控制???

网友(2022-01-19):
这个看做工是不错,用料是不是不如国产的 c4-12好?

网友(2022-02-22):
这货不是做手电那个么,营销好手。

网友(2022-04-06):
20年,买了个玩玩,用了两年刚坏了

网友(2022-12-06):
有一个um4。同感,这个micro接口比较烦,去官方店看了一圈,只看到一个c口的,最大也是18W,界面还不如我这个。最近考虑改一下,把他换成c口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在淘宝买的是绿色的板子 应该不是山寨吧?
这充电器的内阻测试就算玩具来的,贼不稳定,偏差很大,我 ...

我就给焊上了

网友:
连热敏电阻都没有,充电着火都不会停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就是价格小高

网友(2023-05-08):
我感觉这个牌子的充电器功能性一般,但是做工上乘,适合实用主义者

网友:
感觉这电路板好简单

网友(2024-04-22):
感觉电路板元件密集程度不行啊,4路充电居然只有2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