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中奖了!沃卡福VC-460E交流档误差极大!

楼主(2021-02-09):
今天无意中发现,我的沃卡福460E,交流档误差很大!
下图是1-7V  正玄波有效值。精度惨不忍睹!群里有几个人测试了他们的460E,好像都没问题!
查了资料,也找到了真有效值芯片,然后芯片旁边有个电位器的空焊盘!查了ES222芯片手册,手册上有个官方万用表原理图,上面那个有效值芯片是接了电位器的。我也尝试按照芯片手册接了电位器,确实能调整显示的数值,但是,貌似不能进行全局校准,貌似只能校准当前值,也就是说,比如你现在测量5V,你调整电位器把显示值调整到5V,但是其它值比如1V  6V,,,,还是不准。

网友A:
这么快就发贴了

网友B:
这个表多少米?感觉论坛这个表不少,从图上看电板与UT195DS一样。我用的是UT195DS,最喜欢就是快,感觉比福表289美版与日置4282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多少米?感觉论坛这个表不少,从图上看电板与UT195DS一样。我用的是UT195DS,最喜欢就是快,感觉比福 ...

最开始是239元,可能还有更低价入手的,现在要接近300了吧。  快是挺快的,这表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发贴了

发帖速度堪比460E才行。

网友C:
是不是被你折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被你折腾坏的

没咋折腾啊  就是摔过几次,加了按键屏蔽,拆过原机屏蔽罩,洗过板子。

网友D:
零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点有问题

我加这个电位器按手册上的介绍是调整零点的,手册一共两个电位器,我把另外一个也加上了。调整了短接时的零点,又选择一个值校准了精度。还是不行,只对当前值有效。估计是软件校准的原因。改变有效值芯片的参数可能没有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加这个电位器按手册上的介绍是调整零点的,手册一共两个电位器,我把另外一个也加上了。调整了短接时的 ...

我都怀疑这批沃卡福表是残次品,我买的460、870交流电压档还在误差范围内,但电流档就彻底成了摆设。
昨天干脆将芯片旁边的电阻都换了,立马精度提高了好大一档次,交流档问题解决了,电流档也还行,电阻档也稳定了,只是通断档还是反应过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怀疑这批沃卡福表是残次品,我买的460、870交流电压档还在误差范围内,但电流档就彻底成了摆设。
昨 ...

很有可能,参差不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是239元,可能还有更低价入手的,现在要接近300了吧。  快是挺快的,这表有缺陷 ...

我去,好便宜啊,UT195DS入手时1316元,我在想这成本能都不够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倾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好便宜啊,UT195DS入手时1316元,我在想这成本能都不够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倾销。 ...

万用表其实没多少成本,就算福禄克也是如此。价高主要原因不是成本问题。

楼主:
把平均电容换了,不起作用。看来只有校准才能解决了。发给优利德会受理不?哈哈

网友:
清理转盘去,可能局部污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加这个电位器按手册上的介绍是调整零点的,手册一共两个电位器,我把另外一个也加上了。调整了短接时的 ...

不要调短接零点,保留底数,你现在的数据在0.2%误差范围内可以基本保持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调短接零点,保留底数,你现在的数据在2%误差范围内可以基本保持线性 ...

从1V到7V  没看出线性啊  两头偏大。中间偏低。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1V到7V  没看出线性啊  两头偏大。中间偏低。不好弄了。

460e是6000的表哪来的7000,你把数据放Excel里拉根线就看明白了,你7v已经是高一量程了怎么能放一起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1V到7V  没看出线性啊  两头偏大。中间偏低。不好弄了。

另外,除了1v外你的vc165只有2位有效数字,你假设了165是准确的,但这个分辨率能看出460e有问题,就算能看出460e有没有得救但还不能看出能救到什么程度。上34401的数据

楼主:
460肯定是不对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交流有效值,基本精度是很好的。三位半近似整数没问题。460的误差都超过10% 估计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