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各位大佬请问下一芯的chipyc2019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1-02-09):
各位大佬请问下一芯的chipyc2019用什么工具,这个能识别这个主控的的一芯工具都没办法修复,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就是一芯1179ab,去官网或usbdev都有开放的下载工具。

网友(2022-05-19):
受教了,抓紧时间尝试一下

网友(2022-10-22):
请问工具哪里下载?搞定了嘛?

网友:
请问工具哪里下载?搞定了嘛?谢谢!

网友:
官网在哪?找不到

网友:
http://www.szfirstchip.com/这是一芯官网,上面所有的软件都有,下载最新的就行。

网友(2022-12-06):
怎么打开是白屏。

网友B(2023-03-17):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芯1179ab,去官网或usbdev都有开放的下载工具。

谢谢!到一芯官网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下载FirstChip_MpTools_20220601.rar,恢复成功!

网友(2023-05-02):
引用 网友B:
谢谢!到一芯官网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下载FirstChip_MpTools_20220601.rar,恢 ...

已识别,谢谢大佬!量产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C(2023-06-06):
大佬们,官网下载的量产工具,设定密码是哪个?

网友(2024-01-07):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官网下载的量产工具,设定密码是哪个?

密码为空,即没有密码

网友D(2024-05-30):
设定参数一定要对,不然时间长还失败!!!选 1原厂扫描,稳定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到一芯官网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下载FirstChip_MpTools_20220601.rar,恢 ...

谢谢给出的官网地址。祝贺修复成功。

网友:
这个怎么搞哦,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定参数一定要对,不然时间长还失败!!!选 1原厂扫描,稳定优先!!!! ...

不行哟 。大佬麻烦指点下

网友:
扫描方式选低级格式化,不要选原厂扫描

网友(2025-01-12):
无论是原厂还是低格  都跳出这个页面 显示请将磁盘插入"可移动磁盘"  ,求破解办法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