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有没有工具能看存储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1-02-09):
由于挂仓库机械盘需要,所以找了两个小容量固态盘用其中一个做系统,大容量机械盘不能直接挂主板装win7这个也是坑,拆开一个是2246en+三星的拆手机芯片,这个就是彩虹牌子的杰作,寿命97%,这个保修贴和彩虹的封螺丝贴纸还在,应该没重新开过卡,应该可以熬得住,所以用了这个装系统了。

但是另一个厉害了,外壳三个保修易碎贴,外壳螺丝已经消失,里面的板子与外壳固定螺丝也缺了一个,寿命显示剩下98%,最厉害是2258xt芯片搭了两个完全被打磨的芯片,现在想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厂出的那种类型,请问这个有没有工具能查,我并不需要重新开卡,只是查芯片而已。
下面上图

网友A:
你都拆开了,用开卡工具查ID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开了,用开卡工具查ID不就行了

以前没关心这方面,所以在这里求教怎么查

网友:
短接ROM上机用2258XT开卡工具AUTO识别下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没关心这方面,所以在这里求教怎么查

接到硬盘盒上,短接这个ROM跳线。用个镊子啥的短接就行,短接后把硬盘盒连接电脑,连上以后松开跳线,然后打开开卡工具,点击scan,这个时候左下角应该显示1024M了,

点击一下这个1024M,就会出现ID信息,把这个ID放在flashmaster里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颗粒了。。。
开卡工具搜2258XT开卡工具就行,反正只是查看ID,随便一个版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硬盘盒上,短接这个ROM跳线。用个镊子啥的短接就行,短接后把硬盘盒连接电脑,连上以后松开跳线,然 ...

感谢你这么详细的方法,现在我变成要找一个硬盘盒,一直我都是直接连电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这么详细的方法,现在我变成要找一个硬盘盒,一直我都是直接连电脑的。 ...

在电脑上也行,不过你得开机前就短接,开机后去掉短接,后面的方法一样。重启一下就能恢复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也行,不过你得开机前就短接,开机后去掉短接,后面的方法一样。重启一下就能恢复到正常。 ...

好的,我下午试试,好奇黑片是什么颗粒
另外我想问一下,颗粒的寿命是开卡时候设定好计算寿命值还是主控会测试芯片的可用空间寿命?我现在有一个盘mlc芯片,但是前几天重装系统原本97%变成96%了,只是当作系统盘用应该没问题,就是好奇这个寿命计算是怎么界定,重新开卡是重新洗掉寿命记录数值,这样不是很容易中招?我看小黄鱼很多ssd都只有5g左右写入量,起码5年以上的产品,这个绝对开过卡的不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也行,不过你得开机前就短接,开机后去掉短接,后面的方法一样。重启一下就能恢复到正常。 ...

查到了黑片是89A46432AA01,百度一下说是intel的mlc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午试试,好奇黑片是什么颗粒
另外我想问一下,颗粒的寿命是开卡时候设定好计算寿命值还是主控 ...

确实是,很多开过卡又重新卖的。如果是坏盘开卡的话,跑个RDT,寿命还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