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旧电源(金和田ATX-320WB&P4) 与 新主板(梅捷 H110N)的 匹配

楼主(2021-02-09):
买了二手的梅捷H110N+G4560,还没有到货,就是他了:

家里鼓捣出来一个上古世纪的电源,见下图:

想问下各位大佬,这个电源能带动新的配置吗?之前用过一个旧的航嘉电源用在了H61平台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H110能行么?
是不是得看cpu供电,我看G4560是54W,计算得12V供电时12*8=96W,如果就安装一个固态硬盘的话,应该能带动吧,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能带动是能带动,但是这个主板是24针电源是20针,不知道插上能不能开机,不开机就得买个转接线。另外就是你这电源没SATA口,没法插硬盘,又得搞个SATA转接线。这两个转接线加起来也得十块钱了吧……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集显地话当然没啥问题

网友:
这电源就是垃圾,有安全隐患。 花点小钱买个洋垃圾肯定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电源装机前最好打开原来的电源盒,清理灰尘,风扇上好机油,翻过电路板检查好有无开焊的情况,电容是否有老化,鼓包的情况,有的话,需要重新换掉后,在测试安装好,确认没有问题,在插到新到货主板上,以免有电源接触不良,烧主板和其他配件,得不偿失。

网友:
额定瓦数都没标,这电源看着有点山寨。
不如一百多块去买个长城,或者航嘉的新电源,放心一点。
还省了转接口,安全第一啊

网友B:
P4时代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不是那么山寨,金河田也算是一个有点点名气的牌子,看了参数,你不用独立显卡的话,电源完全够用,只不过要买SATA转接线。
上机前你短接电源输出线的绿线和任一黑线,看电源风扇是否转动,再测试黄线对地是否是12V,红线对地是否是5V,橙线对地是否是3.3V。这几组正常,基本上就能让电脑正常工作。

网友:
想要电脑寿命长、运行稳定,电源最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带动是能带动,但是这个主板是24针电源是20针,不知道插上能不能开机,不开机就得买个转接线。另外就是你 ...

说的很对,马都买了,还在乎买马鞍子的钱?

网友:
用是肯定能用,就是这电源太老式了,5V辅助电源是用两个三极管的方案,没有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带动是能带动,但是这个主板是24针电源是20针,不知道插上能不能开机,不开机就得买个转接线。另外就是你 ...

然后买了个垃圾SATA转接头,导致硬盘供电不足,时间久了,挂了。2333
我就遇到过垃圾SATA转接头。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不要用了吧,还不如10块钱买个靠谱的二手200w牌子电源。这种电源我感觉实际功率也就100多w的样子。而且那时候的电源滤波一般做的差点意思。现在的cpu、内存主板频率普遍都高很多,对波纹要求更严格。

网友:
这有什么不能带的,我九几年的银河电源还带h61+g645呢……电源插头差一截,sata硬盘还要转接电源,还不是一样用得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4时代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不是那么山寨,金河田也算是一个有点点名气的牌子,看了参数,你不用独立显卡 ...

P4时代, 金河田是没有自己做电源,只做机箱,电源只是贴牌的,买山寨的回来贴牌。 现在有没有自己做电源,不得而知了。

当时有个朋友在金河田工作,算是中高级员工,有一次就是贴牌电源出了问题,要到杭州做善后。花了不少钱去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4时代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不是那么山寨,金河田也算是一个有点点名气的牌子,看了参数,你不用独立显卡 ...

你自己去看看这报导就知道金河田电源怎么样了。
https://news.mydrivers.com/1/219/219983.htm

基本上代工厂只保证一年不出事, 三十多万个电源退回代工厂,你想想就知道质量怎么了。
楼主要昰还是在用这电源,绝对是厕所挑灯---找屎。

网友:
引用 网友C:
P4时代, 金河田是没有自己做电源,只做机箱,电源只是贴牌的,买山寨的回来贴牌。 现在有没有自己做电源 ...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Pentium 4流行的2002--2005年左右的电源山寨味还不浓呢。我2005年配的电脑是金河田的机箱电源,内脏从i915到G31再到AM3再到H61换了几回,但机箱和电源一直用到现在,中间就把金河田的电源拆开清灰和风扇加油,看做工还不错啊,该有的都有,PFC也不是水泥块。去年朋友给了个大概是2016年左右的400W的金河田电源,看做工也不错的。反正手里的两个金河田电源跟手里的长城电源差不多。好电源没见到过,就不敢跟其他好电源比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Pentium 4流行的2002--2005年左右的电源山寨味还不浓呢,我2005年配的电脑是金河田的机 ...

长城电源也是一般货色。 没出事是你好运气了。 电源就是电脑的心脏。 电源不好,不单会把配件弄坏,还有安全隐患。
所以电源一定得花大钱下去。
那些贴牌电源,都是保一年,高档的海韵是保修十几年。

网友:
从功率上说没有任何问题!
以前的主板CPU都是耗电大户!

网友:
最好别用SATA转接头,毛病多。有旧的坏电源就拆一个自己焊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