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能的大老,谁能给找找这个配件啊,奥克斯管线机里的三通阀

楼主(2021-02-09):
这是奥克斯管线机里的配件,属于一个三通阀,但是是四通构造, 大孔是加热管孔, 上方对应的是加热水箱, 食指处是出水口接头, 小拇指处是温度探针,

网友A:
看着没啥毛病啊,那坏了,我找不到配件的时候都是修修。想到3D打印,不过加热管用的怕没有耐高温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啥毛病啊,那坏了,我找不到配件的时候都是修修。想到3D打印,不过加热管用的怕没有耐高温材料 ...

这个是硅胶的,安装的时候被弄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硅胶的,安装的时候被弄裂了

胶水试试吧,这个恐怕不好找

网友B:
硅胶管,704粘裂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管,704粘裂口试试

应该是不行,硅橡胶成型后加硅胶也粘不住,704这货更别提了.

网友:
一模一样的估计不好找!

参考下图   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