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6打算9008刷机,但死活进不去9008

楼主(2021-02-09):
小米6 MIUI11.0.5,有ID锁。
Fastboot和Recovery都不行,BL得9008降级再解。
高通驱动都打了,但是连接上电脑后一直提示“未识别的USB设备”。
有几次能识别,但是马上又自动断开了。
9008的时候黑屏,很正常,但就是电脑上一直不认....真是活见鬼了...

要么提示无法识别,要不就是设备管理器压根没设备,但是拔出倒是有反应,会自动刷新一下

网友A:
刷机前先安装好驱动,用驱动精灵也行。然后进开发者模式勾选USB调试模式。没听说过BL需要降级才可以。你的BL版本是哪个?

网友B:
用加密狗应该能秒解吧

这两个点短接就能进9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前先安装好驱动,用驱动精灵也行。然后进开发者模式勾选USB调试模式。没听说过BL需要降级才可以。你的B ...

有ID锁进不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52pojie.cn/thread-1149450-1-1.html
你看看这个帖子

强解先要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加密狗应该能秒解吧

我短接的确实是这两点,但是就是连不上

网友:
没有真正进入9008模式,断开电池断电重新进下

网友:
不是说音量加减一起按进入9008模式么?我昨天刷了个OPPO

网友:
检查数据线,检查USB口,感觉还是你连接有问题导致驱动没装好,不行换电脑试

网友:
不换条新的数据线试试,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换7或10都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