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自制内阻测试仪四线制测试笔

楼主(2021-02-09):
淘宝买的内阻仪ZB206只配了一个电池夹具,如果要测试电池组上的某个电池,就必须把电池镍片撬下来,才能测试,很不方便,必须要再买一个测试表笔才可以,所以就考虑自制。参考了淘宝上表笔的原理,就有了一个初步方案。用铜线焊在双面覆铜板上。电线用的是1.5平方的BV铜线,一头磨尖即可,然后焊在覆铜板上,接上40cm长的导线。经过对比,和电池夹具测得内阻一样。

网友A:
触针最好带弹簧,保证始终接触良好。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开尔文夹子,也能勉强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针最好带弹簧,保证始终接触良好。

淘宝是弹簧插针,用起来方便。我这个要找准角度,让两个针头都接触到电池,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针最好带弹簧,保证始终接触良好。

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
测量内阻的啊,这个很有用。

网友(2021-07-05):
不有哪么麻烦我们有现成的测试笔

网友:
好思路,除了颜值低点儿其他都是优点

网友:
zb206买了多少钱

楼主:
60 咸鱼二手的

网友(2023-10-08):
身手不错,经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