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和SM3280有什么区别?看图说话。

楼主(2021-02-09):
SM3281BB主控板和SM3280AB主控板,各自都双贴TH58TFG8DDLBA4C(2CE、15nm、MLC),AS SSD Benchmark跑分。SM3281BB主控板的价格只有SM3280AB的一半,但是,测试结果却令人惊讶,谁的性价比高,一目了然。
图一:SM3281BB+TH58TFG8DDLBA4C

图二:SM3280AB+TH58TFG8DDLBA4C

网友:
双通道与单通道的区别,性价比当然3281高

网友:
一个性价比高,一个是叫一点性价比都没有,2258xt的主控板才45一个,现在,要3280有什么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用到8ce,不然用黑片工具开出啦就知道了,3281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只是工具很残废,tsop不行,8ce版没白片工具,明明有isp但是开出来3.0不认等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用到8ce,不然用黑片工具开出啦就知道了,3281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只是工具很残废,tsop不行,8ce ...

这叫产品等级区间定位,如果3281也8CE ,还能正片开,那3280怎么卖?
所以没什么好不好的,市场经济里价格永远是第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