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樱花牌即热式热水器看来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1-02-10):
『X折腾』樱花牌即热式热水器看来做工还是可以的
明天大年三十,估计忙的够呛,先提前祝各位牛年快乐了
老师家的储水式热水器嗝屁了,让我给推荐,我直接推荐了这货。
为啥,毕竟我家用7档3000W的洗了几年的澡,就水龙头用了漏电保护。
再再之前,还是杂牌的,也用了几年,两者加起来起码15年了有。都没事。
然拆迁后,就把洗澡用的热水器放到厨房当小厨宝洗碗用了。虽然明摆着不是广州樱花。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623&extra=
进入正题,整体不是很大个,对比储水式的,便捷太多啦。

开盖,有个变压器供电

温度保护,然而后面就是保护开关没有自恢复保护了,摁回去即可,文章末尾会提。

磁性开关,有水就会通电烧水

板子型号

继电器开关

线用黄腊管套住

不得不说,线径挺粗的

全用螺丝固定

数码管显示背面

线卡

漏电保护插座

这款功率不大,所以足矣了

插座防水的,还有防水装置。

后面有一天突然不工作了,问了客服,原来是温度保护跳闸了,拆开把小黑点摁回去就行了。

然后交代老师,水压不能太小,不然还会跳闸。

网友:
樱花至始至终只有昆山樱花        其它所有樱花都是山上的……

网友:
拆得挺透彻的,快过年了还这么勤奋,点个赞

网友:
“漏电保护插座”——应该是漏电保护插头吧。

网友:
瞪大眼睛看品牌都是厨冠军,樱花在哪?

网友:
LZ的设备换的够勤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樱花开败换小厨啦

网友:
pcb板上丝印元件参数,便于维修,比起那种把标记磨掉的混蛋强不少。

网友:
过年了还这么勤奋,点个赞!

网友A:
其实吧这种东西不用电路板也行,像普通电热龙头哪样,温控开关,过热保护开关,水流检测开关(磁铁干簧管驱动继电器)串联就行。越简单越不爱坏。
下面这是 某的牌的储水是热水器内里就俩温控器。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吧

网友:
冬天5度入水温度,6升/分钟水量需要15千瓦的功率加热,3千瓦怎么做到的?(40-5)*6000/60*4.2=14700瓦特,差不多15千瓦。燃气的功率能达到24千瓦,倒是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这种东西不用电路板也行,像普通电热龙头哪样,温控开关,过热保护开关,水流检测开关(磁铁干簧管驱 ...

弄的太简单了,买不上好价钱呢,多搞些胡里花销的,外人一看高大上多有气派啊!

网友:
穿裤衩两个小孩牌子的小厨宝,过温保护零火双断,加上机械温控,三个触点。安安全全,而且过温保护比这个体积大。
燃气热水器哪家进水开关都是三线霍尔,高低跳变计数检测,这个两根线,一不小心就加热停不下来了,而且没有水流的时候温度不容易检测。

当然这个用料在速热里面算还行了,有的厂家还会加一个过热跳漏电保护的功能。。。

网友:
里面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提前祝大佬牛年牛气冲天

网友:
用几年之后,里面会有不少水垢吧?

网友:
没有上网没有手机APP操控,严重差评

网友:
做工不错。但电线端子固定螺丝是镀锌铁质,强度高,8年报废时,也确实不可再利用了。不像日本的用镀铬铜螺丝,50年也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