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集思广益,如何做一个可调节的电脑床上支架。《机械装置》

楼主(2021-02-10):
下图固定式的,
想快速调节高度不方便,
尤其是在床上躺着还要下床,
怎么躺床上快速调节高度,
这样看视频的时候把屏幕推向远方,保护视力。
----------------------------
思路1:
图一那种方案,
立杆是通长的,
在手边加个摇把,
如下图的伸缩式晾衣杆的摇把,
通过正反转动摇把,
通过什么机械装置,
可以把让横杆在立杆上面上下调节。
----------------------------
思路2:
有女的这个图片,
是调节立杆的高度,
而横杆在立杆上固定,
通过摇把调节立杆与立杆的嵌入高度来实现横杆的不同高度。
----------------------------
两个思路分别用什么装置,怎么实现啊。

网友:
参考医院牙科治疗椅,吧灯换成显示器

网友:
楼上这个承重与走线有点问题

楼主:
感觉这样差不多了,
这样看视频的时候眼离屏幕1米多,也就是0.7米+1米多起码1.7米。
不看视频的时候笔记本键盘高度0.9米的位置。
两个杆都用0.9米可以实现。

网友A:
走天花板下来不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天花板下来不碍事……

用晾衣架吗?那个横杆是活的,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差不多了,
这样看视频的时候眼离屏幕1米多,也就是0.7米+1米多起码1.7米。
不看视频的时候笔记本 ...

淘宝上没有齿轮传动杆。

网友B:
有了这东西,离颈椎病就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这东西,离颈椎病就不远了。

躺着看对颈椎腰椎好的。坐着导致一系列问题。

楼主:
淘宝没金属的1米长的齿轮传动杆,估计需要定做,不便宜。先凑乎吧,固定式,躺着看视频很爽。

网友:
还是要多做运动

网友:
你可以收购霍金用过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差不多了,
这样看视频的时候眼离屏幕1米多,也就是0.7米+1米多起码1.7米。
不看视频的时候笔记本 ...

画工有待提高

网友C:
某宝上搜自由停支架,电线顺着支架走绑在支架上,打弯的地方多留点余量。

网友D:
这玩意还是少用的好,影响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搜自由停支架,电线顺着支架走绑在支架上,打弯的地方多留点余量。 ...

没搜到,关键可以在顺手调节在任意高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还是少用的好,影响睡眠...

恰恰相反啊,有助于睡眠。

网友E:
我直接用NB升降支架改加高夹座固定床边挂24寸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用NB升降支架改加高夹座固定床边挂24寸显示器

麦克风用的?
这种三段式的不能随时自由调节高度啊。
还是需要一个齿轮传动杆改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