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偷工减料的有线电视同轴电缆,和二十年前送的比……

楼主(2021-02-10):
前两年为了看地面波,在网上买了八木天线,在同一店铺加了点钱买了20米射频电缆,今天上去看发现线缆皮全部发脆开裂了!打开一看,我了个去,难怪信号时好时坏,我还以为是电视台故意搞鬼……正好家里节前大扫除,翻出二十年钱装有线电视送的射频线,比比看:
黄色的是二十年前的线;白色是前两年网上买的:

二十年钱电视台送的,虽然发黄,但依然完好:

网上买的,两年后外皮发脆碎裂:

看看网上买的,屏蔽膜居然是某药的包装膜,够环保的!!屏蔽网近乎没有~~

电视台送的线,有铝膜,屏蔽网也密得多:

更重要的是线芯粗细不一样,一起比较下:

某人说的,某宝从来不卖假货,只是质量不一样,谁让你挑便宜的买……

网友:
知道事假货,但是贪便宜,关键是穷

网友:
电视台采购的线怎么可能差

网友:
只要评价期内不出事就算卖好了。

网友:
这是当然的,最初75欧姆同轴线是紫铜芯和编制网屏蔽,仅仅紫铜屏蔽网就得有2~4平方毫米截面,除了通电视还可以卖铜。
现在的线芯子用“铜包钢”,屏蔽用镀膜塑料皮,除了通电视还可以扔垃圾箱。

网友:
国企和私企的差别

网友:
地面波,电视台故意搞鬼的情况好像是不大,除非是信号加密。地面波节目里面中央几个台的清晰度不错。

网友:
前段时间修锅,各种调方向,测量也有电压,就是没信号,锅,高频头和盒子都换过了还不行,最后把线换掉了信号有了。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还是二十年前的货讲良心,谢谢!

网友A:
你确认你买的不是20年前的吗?这么脆皮,买雪糕吃多好。那时候虽然网子不多但是最起码还有几十根啊,现在好,就屈指可数,一个手就够数了统共不超过5根丝,那时候,看有线扎根针到线上还容易短路信号,现在放心扎。能短路信号的机会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买的不是20年前的吗?这么脆皮,买雪糕吃多好。那时候虽然网子不多但是最起码还有几十根啊,现在好 ...

同轴电缆上扎针看电视,暴露年龄了。感觉和蹭WIFI有一拼。

网友:
十几年前自己装锅买的同轴线。当时就是两块多钱一米。屏蔽层好像有两层。用了十几年还好好的。一层金属网,一层屏蔽层,再一层金属网。

网友:
现在的劣质屏蔽线都是铁丝

网友:
想当年同轴馈线都没有铝膜的,全靠密织编织网屏蔽

网友:
现在也有好的,只要你舍得出钱

网友:
都够差的,以往的老线中间是空心半透明塑料芯子外面屏蔽也很厚。

网友:
“某人说的,某宝从来不卖假货,只是质量不一样,谁让你挑便宜的买……”

这话说的相当经典啊!

网友B:
现在也有好的,只是贵而已!

网友:
我淘宝买东西也比较挑,但是从来都不是价格第一因素的,所以买东西很少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有好的,只是贵而已!

正解,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比买的精,买的人想东西便宜,质量又好,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卖家只有以次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