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20CM的排烟孔下大雨会进水吗

楼主(2021-02-10):
油烟机孔,PVC管倾斜嵌墙,外面无突出。墙体20cm左右。不知大暴雨是否会冲水进来损坏油烟机它?如图仅参考,准备另外开孔。

网友:
看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最好向下拐一下或者延伸一下,留个口防止漏水

网友:
开孔应该内高外低,这种一般就不会进水。再不放心加个向下的弯管。

网友:
不会,不放心可以加个防雨罩,有专门买的,然后打胶补上·缝隙

网友:
外面装一个90度的弯头就可以了

网友:
用PVC软管留意节向下垂,硬管加45度向下弯管(最好要外面能有施工条件,没条件就选前面方案)。
然后用外墙原子灰或者发泡剂(如果不是预留口,最好从外侧填缝防止渗入墙体)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泡沫块切个小半圆,用玻璃胶粘在里面挡住即可,基本不对空气流动造成影响

网友:
     多余担心,就算进水也不会坏的,下面的凿个水沟让水流出去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开孔的。我这个排气扇直接丢窗口排气,下大雨也不管,用了好几年,一样没事。

网友:
修过呛水使排烟机电机烂掉的故障,可以直接把薄膜排烟管探出20厘米完弯成口子向下就没问题。

网友:
向下弯搞定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都装个T形铁筒子……

网友:
洞内稀堵漏王刷两遍,外墙管上 泡沫胶做个弧度就万无一失

网友:
墙外排烟口突出,方向向下即可。

不向下,无法确保暴风骤雨不进入。

虽然国王不能进;在合适情况下,风能进,雨能进。

网友:
200mm不锈钢风帽

网友:
我这里很多老楼公共烟道不畅通,大都是窗户玻璃上捅出去排烟管,外边加一个等径三通上下方向安装是标配呀,不加三通是否呛雨水不知道,呛风是肯定的。

网友:
这个观察孔位置很好,对面寡妇家的情况看的一清二楚

网友:
加个90度弯头,口向下就行了

网友:
20cm的排烟孔下大雨会进水的、如果烟囱底部有空间防不防水也无所为、那些工业大烟囱有几个带防雨罩的、何况ー小烟囱。

网友:
底下斜切一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