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个小电机怎样区分正负极

楼主(2021-02-10):
如题,半年前一不要的儿童车上拆下的。
小电机上没有标记,先谢了。

网友:
这个电机不区分正负极,不同极性就是正反转的区别

网友:
正转或者反转通过正负对调,并不严格定义正负

网友:
所谓的正负极,是参考逆时针还是顺时针的转子的方向,得出参考极性的,对于两个电极来说,物理性状是一样的

网友:
直流电机一般只是正反转的区别吧。

网友:
有点的是正极

网友:
可以通过接通电源正转反转判断

网友:
不分也能用,只是转向不同,一般是导线边上有个点就是正极,黄色线。

网友:
得到你需要的转向时,接电源正极的那个端子就是正极,它本身不需要区分正负极。

网友:
一般默认暖色正冷色负,直流有刷不分正负,只根据需要对调电极。,印象里,轴冲自己,通电顺时针转为CW,逆时针转为CCW

网友:
黑和蓝导线负极,红和黄导线正极。有些电机空载正转快点,空载反转慢点,有些空载正反转速一样,随便接都能用。

网友:
看你需要的旋转方向,确定正负极。

网友:
顺作碳刷片方向转的是正级。这样不容易导致因为磨损后卡片。吧碳刷黄片顶变形。

网友:
根据需要调整正负极输入控制正反转,没有固定的正负极

网友:
这个是直流电机,不用区分 正负 极。根据转动方向的需要 来接 那两个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