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flash id乱成这样子,到底是主控虚焊还是闪存虚焊

楼主(2021-02-10):
速度挺快的一块固态,SM2246EN+TH58TEG9D2JBA89*4,可惜不认了,在量产软件里面看只有CH3通道ID识别对了,其他通道全错
flash id乱成这样子,到底是主控虚焊还是闪存虚焊,如果乱一两个可能是闪存,但是三个闪存的没识别到,我就怀疑是主控虚焊了,大家怎么看
固态是瞬盘K8,240G,原装盘没动过,不是自己DIY的。电路板和下面这个士必得240G,主控闪存缓存全都一模一样,应该是公版来的

网友A:
如果是原装盘的话/应该是主控虚焊了/重新焊接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装盘的话/应该是主控虚焊了/重新焊接下看看

我觉得
是你的F贴的有问题
另外
还有虚焊的情况
忽然发现
只要我敢用回车
我也会是一个
诗人
一个
比那谁谁还牛逼的
诗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是你的F贴的有问题
另外

哈哈哈哈  你在说人家贾浅浅教授吗?

网友:
这是否是从老白那买的免跳线的板子?缓存能过的话,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  你在说人家贾浅浅教授吗?

不敢不敢
可不敢说人家贾平凹之女

网友D(2021-08-19):
借楼问下,见谅!
小白不懂,这里应该显示什么才是对的?我的如下,总是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楼问下,见谅!
小白不懂,这里应该显示什么才是对的?我的如下,总是掉盘。

ID识别正常,总掉盘的话看看量产完是不是第一片闪存的坏块过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ID识别正常,总掉盘的话看看量产完是不是第一片闪存的坏块过多

谢谢了。我下去搜索下怎么查坏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ID识别正常,总掉盘的话看看量产完是不是第一片闪存的坏块过多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电脑的2.0接口不掉盘。但3.0接口频繁掉盘而且某些3.0接口只亮灯不显示盘符。望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电脑的2.0接口不掉盘。但3.0接口频繁掉盘而且某些3.0接口只亮灯不显示盘符。望 ...

2.0接口只有四根针,接触上要比9针的3.0要好。你这种情况一个上考虑USB供电,一个就是多换几个硬盘盒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接口只有四根针,接触上要比9针的3.0要好。你这种情况一个上考虑USB供电,一个就是多换几个硬盘盒看看 ...

谢谢热心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