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养生壶上电1分钟显示E02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21-02-10):
各位老师大家好,新买的荣事达养生壶 上电1分钟显示E02 请问怎么维修 谢谢!

网友:
在保期内送修即可。不然,万用表的侍候。

网友:
新的就坏?荣事达的产品这么差的吗现在?壶底藕合器一圈圈的,用万用表找一下哪两圈对应的是温度探头,测下有没有问题,如果传感器没问题那就查查是不是壶底藕合器和底座藕合器接触不好,再查下主板上的温度探头的插头是不是出厂时忘插了,反正就是围绕着这个温度探头查问题。

网友:
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各位好: 保修期内换了3个机都是一样一样的效果 都E02 最后客服退了30元钱 家里还有一个所以想修修。

网友:
温度探头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