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与时俱进 的消防合格一安牌应急灯

楼主(2021-02-10):
整体,铁壳子,坏的

拆开,电路板 一小块。

分立元件,接插头。
很薄的铁皮盒子

一节镍镉电池

全分立元件,应该开发一个牛屎芯片

镍镉电池,已经漏液了,螺丝都锈蚀了。

灯头

这聚光碗是一层很薄的塑料,和装月饼的那种塑料一样,

但是效果比厚塑料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是不是500毫安的那种?比易拉罐的铁皮还要薄,一个塑料灯

网友:
都不重要,只消防验收能过就行。

网友:
能达到多少小时就行。自己也换了一个电池,把手头的2500毫安时5号电池换上去了,应该能亮2天。

网友:
与时俱进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消防应急灯。。。。

网友:
应急灯关键是要有人谁护。

网友:
镍镉电池记忆效应不适合用在应急灯,至少用铅酸电池,好点的用锂电池。

网友:
网购不到20元,不会用多好的电池,

网友:
我们单位这次又换了二十个类似这样的应急灯,好像原来的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就挂在那里,不到两年,都坏了....

网友:
我还以为与时俱进用了18650

网友:
楼主的是垃圾灯。我们单位用的是桂安牌,贴片电路板。7颗灯珠的。

网友:
这种应急灯一般情况也用不上,关键时候估计也坏了,也就是因为上面要求,应付一下检查而已…………

网友:
要不是有放大图,我还以为电瓶被人拆走了呢

网友:
还见过更简单的,外壳像纸一样薄,打开就变形了。

网友:
一看就是中国自造!

网友:
用上锂电了吧,不错

网友:
这种,不知道好不好,挂了好多年了。

网友:
换这种之前的那个,停电时会亮。
这个似乎不会亮,摆设。
或者已经坏了。

网友:
主要成本是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