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模拟音量开关,代替数字音量,提升音质

楼主(2021-02-10):
数码设备,电脑手机等,普遍采用数字音量调节。通过算法改变声音波形的幅度。但是这么一来对音质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小音量的时候后。本来是16bit的dac芯片,满音量的时候动态16bit,可能调到小音量是就是2bit的动态了。所以声音的像素会下降很多。而且模拟电位器可以衰减噪声,小音量底噪下降很多。故制作模拟电位器调音量,提升音质。实听结果也证明,提升很大,细节提升很多,信噪比大幅提升。

网友:
 又回到起点。

网友:
声音的像素,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楼主骨骼精奇, 一举解决音响界上百年未解决之大问题

网友:
亲,你这个方案没有什么优势,相对数字电位器减少了数字底噪但这样也增加了环境干扰,塑胶盒没有屏蔽也没有大面积地线隔离.
不过干扰可以在线路参数上做相对优化,平衡输出输入阻抗,尽可能减小输入阻抗对环境干扰有很明显的抑制作用,不过输入阻抗减小就会导致输入信号衰减所以要平衡线路参数.

网友:
好吧,我也是把数字音量改成了模拟音量,用的红外遥控、马达电位器,但我没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
我也发现用电阻减小的音量依然很细腻

网友:
如果用的是I2S直达数字功放这样的全数字音响呢?即便在aux输入加也不好吧,降低设备输入电平音质也会明显变化,未来模拟线路将会越来越少吧。

网友:
有种芯片叫做数字电位器芯片 内部是电阻阵列和mos管的组合

网友:
数字音量皆不如模拟音量~
不过你这个破电位器塑料壳....................

网友:
你这个听磁带黑胶更好吧?

网友:
直接改原机上,比这样强,线过长,本身就干扰信号加大,屏蔽线太长也会有杂音的。

网友: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网友:
数字电位器一定不如模拟的电位器吗?

网友:
楼主是实践派,底下一堆不明白楼主干什么的。
其实原理就是数字音量最大输出才有最大信噪比,通过保持数字最大音量,模拟电位器调节输出,保持外置功放输入信号的信噪比不变

网友:
数字音量就是对音源PCM信号进行线性压缩,对于2的整数倍,比如:1/2,1/4,1/8音量就是对PCM数字信号进行平行右移,丢弃右移出去的多余Bit。产生失真是肯定的,因为部份信息缺失了。

一般来说,数字音量取值是-60dB~0dB,意味着最大衰减量是原信号的1/1000,按2的10次方=1024来计算,最大丢弃了10Bit的信息量来达到数字音量的控制目的。
当使用24Bit分辨率的DAC(如WM8741、AD1955、PCM1794),输入16~24Bit质量的PCM信号时,最小音量输出的信息是14Bit,所以基本能达到CD音质
当使用32Bit分辨率的DAC(如ES9018S),输入24Bit质量的PCM信号时,最小音量输出的信息是22Bit,信息损失量极小可以完全满足数字音量的要求。
当使用16Bit分辨率的DAC(如TDA1541),无论输入任何品质的PCM信号,最小音量输出的信息只有可怜的6Bit,信息损失极大不合适用数字音量。

在小音量时人耳的分辨能力也相对下降,所以对24Bit及以上分辨率的DAC(使用DSP音量时)适当的信息缺失引起的失真在听感上并不强烈。
使用电脑控制音量,只能达到相当于24BitDAC DSP数字音量的品质。
如果你的DAC是32Bit的,最好使用DAC本身的DSP音量,而电脑音量开到最大。

选择电脑播放软件时尽量使用高性能32Bit软件如Foobar2000等,网络上的音源很多本身都是16Bit CD音质的,所以一般听音根本不必为数字音量烦恼。

如图所示:图一原始16位数据满格(最大)音量,图二数字压缩音量以后损失数据,图三进一步压缩音量严重损失数据。

网友:
看来声音还是模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