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50PFF5650/T3液晶电视刚刚6年电源就坏了,

楼主(2021-02-10):
电容处有300V,输出端没有12V,也没有5V,

网友:
用了六年,不错了啊不错了。看用料可以的。

网友:
照惯例,先把5V修出来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a。

网友:
715G6679P02003002S 原理图

网友:
不错了,,线路板都木有氧化

网友:
熬了6年才有问题,已经奥立群雄了

网友:
飞利浦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网友:
标准寿命就5年

网友:
飞利浦已经把家电的商标卖了

网友:
飞利浦就是冠捷

网友:
重点检查背面的一些贴片大电阻。从300伏电容上取样用的。几百K的。一般是一连串大小相等的,好几个。你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测量这些电阻两端的电压。从而发现有问题的电阻。有时候是电阻没有问题,但是电阻底下的胶漏电。

网友A:
计划报废在长期上可以给厂商带来好处,因为消费者在产品报废后如果还有继续使用的需求,会再次购买同类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划报废在长期上可以给厂商带来好处,因为消费者在产品报废后如果还有继续使用的需求,会再次购买同类产品 ...

然后消费者吸取教训会再换个品牌,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换个品牌其实还是同一个老板的产品,虽然从荷兰品牌换成了日本品牌

网友:
我家那个也是飞利浦,刚买看几天就坏了,售后一个月才来维修,前几天电源又坏了差不多6年一,现在开不了机,完全不通电,灯都不亮

网友:
原件好看,质量未必就好。

网友B:
我的3台索尼大法65X 8500E不够三年就坏电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台索尼大法65X 8500E不够三年就坏电源板了……

土豪,一下买3台大法!

网友:
前几天亲戚家的熊猫等离子坏了,换了块电源板连运费才25,比自己检修省事多了

网友:
修过三台,一台没修复,换电源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