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元件,谁认识?

楼主(2021-02-10):
春节前大扫除,找出来这么一个元件,上面的英文看不清了。测量阻值、二极管特性都没有,电容档测得零点几的容量,到底是什么元件?

网友:
象个烧断的温度保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9%99%A9%E4%B8%9D 类似这里边换下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压敏电阻或者瞬态抑制的原件

网友:
电饭堡的温度保险

楼主:
谢谢上面网友们判断,确实是温度保险。

网友:
汽车空调鼓风机的温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