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转盘式定时插座,貌似修不了了,留着以后改成遥控插座

楼主(2021-02-10):
这个转盘式插座用了好多年了,冬天定时开电热毯,夏天定时开蚊香,春秋季定时开多肉补光灯,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结果突然罢工了,早上把我热醒了,拆开看看

外观听小巧,转盘手感舒服

拆开结构简单,一个开关一个走时机芯

好像是机芯的线圈断了,应该没救了吧,留着以后改遥控开光吧,有点可惜

网友A:
原来里面有一个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有一个小电机

这不是个电机吧,就是个打点计时器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利用交流电驱动的“电子表”,虽然精度差点,但维修起来不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有一个小电机

跟石英钟原理差不多,工作时3W功耗,发热量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石英钟原理差不多,工作时3W功耗,发热量可观。

比石英钟原始多了

网友:
那么少空间,就很难改遥控插座了

网友:
早年也买过这种,用了半年坏了,这个钟一样的机芯,里面哪个磁芯、正反拨片易坏,还有电阻降压,发热大……

网友:
有一个同样的,电动车充电用,方便

网友C:
那个电阻发热严重看看是否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发热严重看看是否烧了。

好的我测测看

网友D:
能把电阻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把电阻改电容?

应该是可以的先测量一下电机电流再计算电容量,就是要小心产生谐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发热严重看看是否烧了。

很不幸,没烧,大约46k欧

网友E:
买个10多块的WIFI开关就能完美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10多块的WIFI开关就能完美取代

我家睡觉关wifi,所以wifi开关并不方便

网友F:
这玩意有嘛可坏的?一个同步电机,线圈也就几百欧到1K,串联的电阻是47-51K,测量一下不是线圈断就是电阻断,插电,顶住开关,或者短路开关的俩铜片,看过电不过,转不转就行了,什么坏了解决它。就这玩意皮实,如果这点电路都了解不了,改遥控,不是笑话吗?地球这么近,自己都祸害得快报废了,非惦记着这辈子都去不了的超级地球。有研究黄粱梦的工夫,把地球修好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有嘛可坏的?一个同步电机,线圈也就几百欧到1K,串联的电阻是47-51K,测量一下不是线圈断就是电阻断 ...

线圈断了你咋修?自己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