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可以dram test 的版本

楼主(2021-02-10):
找到一个58H可以dram test 的版本,分享给大家

网友:
 测试了下楼主软件 不装颗粒还是跑不了 dram test 缓存测试

楼主:
不应该啊,应该都可以的,选好容量直接测试就行了

网友(2021-04-21):
果然只有这个是可以测试缓存的,其他版本都不行,谢谢楼主。另外,不装颗粒,可以测试缓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