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一款12V 4.2A的开关电源,有原理图讲解

楼主(2021-02-10):
工作的时候找到这个电源,同事本来想用这款电源调试板子,以为12V是好的,结果上电就烧板子了;一直扔在那没管,快过年了,我事情不多,拆开研究了一下,非常简单的电路结构,跟大家分享下,同时献上我量测的原理图,和网上找到的同类电源的原理讲解,https://wenku.baidu.com/view/518 ... fe04a1b171b04d.html 最后查到是因为那个200K的启动电阻断路了,无法启动。

网友A:
仙童的这个控制IC 4个腿但是功能却一点也不简单,但是看电路图感觉也太简单了,

网友:
不像是明纬的

网友:
这是假明纬吧

网友:
变压器怎么写的24v

网友:
这个肯定是假的

网友:
我也感觉好简洁。。

网友:
看标不是真的.

网友:
这是冥界牌吧

网友:
假明纬,偷工减料的,才有几个零件?连芯都没了。

网友B:
可以确定百分百假的,网上找了张100w的图

网友:
型号标注也不对。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这是假的吧,东西这么少

楼主:
果然大家火眼金睛啊,其实我一直也怀疑这货是假的,尤其那个外壳是亮面的,我们单位买的其他明纬都是哑光的,而且板子颜色也不对,正常用不会那么容易坏,等过完节上班,给大家拆个真正的看看对比下,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

楼主:
@kkdkj        R13接在T1 9脚能工作吗? RE:这地方的确画错了,应该接7脚

网友:
元件很少,简洁明了。

网友:
假的  真货PCB上会打MEANWELL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仙童的这个控制IC 4个腿但是功能却一点也不简单,但是看电路图感觉也太简单了, ...

集成度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百分百假的,网上找了张100w的图

然而你这个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