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子和openwrt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1-02-10):
有了解这两个固件的吗?分别有什么特点??

网友:
个人觉得老毛子能实现的功能openwrt都能实现,openwrt能实现的老毛子就不一定了。路由器只做ap时老毛子方便的多

网友:
老毛子专对MTK,启动快,支持的插件在编译时集成,想添加功能只有重新编译,稳定性不错。openwrt支持qca、mtk等多种方案,插件众多,且可在编译后添加。功能强大,但启动缓慢,对MTK方案路由器稳定性相较老毛子略有不如。个人观点

网友:
op难用!门槛高!需要用户有一定基础。

网友:
QCA或者老的AR方案的TP机器, 就用OPENWRT.

MTK的普通上上网家用的为无线稳定, 就用那种最原生态精简编译的PADAVAN

网友A:
1.   老毛子其实就是华硕固件,这一版老毛子固件只针对MT762x的ASIC,而且能完整的驱动MT762X的硬件NAT。让3-4层的网络传输更加快速高效以及稳定。

2.   openwrt是开源固件,功能上能实现3-4层,但是全部靠UCI中iptables来实现,所以是全软件的方式来实现路由以及网关功能。

所以老毛子驱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硬件层路由网关功能,开源的openwrt是全软件方式实现路由网关功能。在工作效率上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了。另外这2种还有个特点,老毛子适合讲究性能级实用场景,开源的openwrt适合发烧友玩各种功能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老毛子其实就是华硕固件,这一版老毛子固件只针对MT762x的ASIC,而且能完整的驱动MT762X的硬件NAT。让 ...

我遇到两三次同一个问题,K2P+老毛子固件(不同版本),使用一段时间后,新加入设备无法获取IP,但已连上的设备不受影响可以继续上网。只有重启路由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两三次同一个问题,K2P+老毛子固件(不同版本),使用一段时间后,新加入设备无法获取IP,但已连上 ...

我没有遇到过你这种问题,手上2片小娱的板子7621主控,也就是大家说的矿渣板子,我自己编译优化的老毛子固件,用专业仪器测试带机100个客户端极限流量打满1000兆,设备网页打开自如无卡顿,也没死机。一片我自己家里用1年多从来不关机,一片我同学家用带4个ubnt的吸顶AP近2年了没听他说过要重启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