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为P40 pro 怎么贴什么膜好?

楼主(2021-02-10):
请问p华为P40 pro 怎么贴什么膜好?本人比较反感水凝膜!

网友:
感觉全面屏用全包水凝膜还不错,不刮手,钢化膜手感好,不用胶贴不好,用胶的怕把按键听筒废了,

网友A:
钢化膜,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化膜,寿命长。

曲面的,钢化膜没办法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 钢化膜

uv的紫外线固化后能拆下来吗?

网友C:
不用贴膜,套个手机保护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贴膜,套个手机保护壳就行了。

你说自带的软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面的,钢化膜没办法贴啊

噢,曲面屏,那是没法帖,没用过,不知是曲屏。

网友:
什么膜都不贴 现在都是大猩猩玻璃 没那么脆弱的  好多手机都是中框强度不够把屏挤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