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一台菊水PAN35-10A电源

楼主(2021-02-10):
一直都对菊水的电源情有独钟,即便我已经有几台了,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想自己做一台的冲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过程从研究电路,到设计板子,验证功能前前后后弄了4个多月,基本天天都要弄到凌晨,先上个板子图吧 尺寸9*20cm 吧基本功能功能全部集成上去了

验证功能购买的原件,这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

先给焊盘一侧镀锡,方便焊接贴片

焊接中........

Duang~的一下贴片元件就焊完了

又duang~的一下直插元件也焊完了(大滤波不焊接是为了不挡着功率管装螺丝)

电流采样运放采用高精度OP37G,配合高精度检流电阻使用 运放来个特写

退耦电容用的是以前玩功放买的拆机威马。

直插电阻都是用的福岛双羽或者松下等铜脚电阻,价格也是相当的贵(原本这里打算用达尼电阻,后来发现买错了,又换成这个了)

精密检流电阻特写(这玩意儿新的真的是贵的令人乍舌,拆机的也要二十多一个)

功率管采用4只东芝2SC5200,虽然是拆机的成色不怎么好,但是好在不是接脚的

买的U型散热片,属于管道式,散热效率更高长度20CM

先用记号笔做好记号,方便定位

打孔,倒角过程省略,都是手工打的,精细程度不怎么好,凑合能用

攻丝之前先点一些油上去,攻丝就很丝滑了

攻完丝,装上螺丝试一下(螺丝试M3的)

装上散热片,大管后面涂上导热硅脂,加上云母片,过程直接省略。

滤波电容是用的两只红宝石63V10000UF电容并联使用

焊接完成,按照板子标识,先供一路双18V测试一下预稳压部分功能是不是正常,免得一上电炸滤波电容

测试板子上预留的测试点,震荡频率100HZ没问题

接上各路电源,串上电感,电感我用的是变频空调拆的电抗器,标注是8mH,实测只有5mH
电感忘了拍照,用其他型号的代替一下

上电之前一定要插上电位器,不然直接炸输出电容,插上电位器,调一下输出正常(左侧万用表测的是预稳压输出电压,右侧为输出电压)因为是空载状态,预稳压输出偏高,带负载两级压差7V左右,既可以保证稳定性又让功率管一直维持很低的发热提升效率

测试一下精度以及稳定,红灯恒压,绿灯恒流。上面的世达万用表是测试电压,下面的OWON万用表测试电流,负载采用菊水PLZ电子负载
恒压输出10.06V,负载0

恒流设置1A,输出值0.99A,压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电流继续增大,1A整进入恒流,电压下降,横流灯亮起

电子负载5V5A电流工作了10多分钟,因为板子是裸奔的,自然冷却,散热片上温度大约40多度,还算不上烫

拿出别人送我的变压器,个头相当大,也相当重原输出30V12A,采用双线并绕,我吧绕组拆分了,两个串联,输出60V6A没问题

变压器宽135mm

高115mm左右

硅钢片拆下,线包也很有分量

摇身一变,线圈已经绕好,原绕组不动,增加两个双15V交流绕组

因为硅钢片拆过,再装回去最外侧的硅钢片翘起来了,通电后这片跟电铃一样,发出嗡嗡的震动声

就地取材,找到家里装修剩下的角架固定片,铝制的,厚度也刚好

裁成4个长度一样的,并打孔

这下装上去好看多了,虽然变压器还是响,但是不震动了

网购的机箱,xf系列的,铝外壳塑料面板(借用淘宝的图)

面板拆下,提前设计好布局,开孔位置,然后用雕刻机加工

因为刚弄了工作室,雕刻机搬过去怕途中损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先跑一下刀路看看回差

跑刀路中......

跑了两遍,没有明显的错位,看来雕刻机还没问题

装上面板,打一下X和Y轴

先把后面板字符雕出来,因为这种尼龙板材质的问题,雕刻出来毛刺比较大

开风扇散热孔

另一块如法炮制,过程省略。接线柱本来设计的是三个,但是左右侧跟散热窗口太近了,就临时删掉了,导致字符也对不上了

装上机箱看看效果。尴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机箱高宽很接近,装夹的时候夹反了,理想的状态是下图这样的
现在只能向左旋转90°安装,在风扇的左侧再开个风扇孔,安装风扇,整个电源最大的败笔

又加工一次,顺便把板子变压器都摆进去,机箱太小摆出来非常紧凑

电位器搞里头(原本想用科宝的多圈电位器,但是那个太贵了,换成国产的3590S电位器了)

指示灯搞里头(指示灯也是专门买的,金属帽指示灯)

电压表搞里头(电压表是这个电源的败笔之二,三色显示带功率,但是是扫描显示的,表头显示刷新太慢,导致调压显示不连续,总是不能一次调到想要的电压)

接线柱用的香蕉插座那种。都组装起来,严丝合缝的,面板还山寨的菊水的名字

接线都是晚上组装的,过程就没拍照了,直接上成品

风扇留的是2CM宽度,手里的风扇是25MM的,装不进去,只能等过完年网购一个2CM厚度的装上去了

开错的孔到时候也用风扇罩堵上

再来一张

最大输出电压限制在36V,24V输出,电压一点都不跳动

电流最大限制到10A,因为短接的夹子是铁的,电阻比较大,短接输出电压还有0.58V。短接输出后夹子很烫

至此,电源制作结束,因为电位器旋钮比这个轴小一点,套上去很紧,等过完年一起网购一对回来用,至于使用,电位器手感不如菊水,带负载电感哼声也不大能接受,至于输出波纹这个问题,我用示波器测了,波形也保存了,但是图像文件不知为什么打不开了,用以前测试的板子测到的波形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是真爱(⑉°з°)-♡

网友:
有一个大神

网友:
乐在其中,其乐无穷。楼主厉害啦。

网友A:
大工程呀!超级工程,楼主废了很多心思呀!

网友:
这个做的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呀!超级工程,楼主废了很多心思呀!

设计板子和研究电路实验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楼主:
纯粹是折腾,手里有几台电源了

网友B:
高手就是不一样,不知道能否带短路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不一样,不知道能否带短路保护吗?

有过流保护,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限流失效了,电流超过12A OCP功能就被触发了强制关断输出

网友C:
亚克力板一面涂黑后嵌进凹槽里再雕刻,保证完美,雕废了再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板一面涂黑后嵌进凹槽里再雕刻,保证完美,雕废了再买一块!!!

如果再嵌一块亚克力这个面板就显得很厚,会给其他配件安装带来困难,现在的面板厚度3MM

网友:
楼主是真大神啊,

网友:
佩服楼主,默默点赞,

网友:
这个牛13了,菊水会不会发函给你啊

网友:
LZ对菊水是真爱啊技术也nb

网友:
这个太牛了,感觉菊水是仿造楼主的

网友:
楼主全能人才,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