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铅酸电池diy应急灯求助

楼主(2021-02-10):
我有几个小铅酸电瓶,怎么diy一个应急灯呢?
我想的是可以给这个小电瓶充电,充满电之后可以当做应急灯电源,或者是可以usb输出。
各位大神,有木有什么方案推荐一下,本人菜鸟哈。感谢啦!

网友:
搞它干啥?基本上都没有机会用上的,家里一堆手电筒、充电台灯什么的,就盼着停电呢

网友:
建议某宝买个车用电瓶的外壳,DIY一个车用的备用电瓶用,平时出远门也用得上,停车的时候设备也可以用。家用的话就算了,现在基本不停电。

网友:
过年啦 歇歇吧 都几乎用不上的,铅酸电池时间久了不用也不行

网友:
铅酸电瓶没必要折腾了。太笨重、续航差,即便是已有这种灯具的也差不多都改成锂电池了。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充电呢?

网友:
铅酸电瓶就是不用,3个月就要充一次电,我的新矿灯电池都放坏了

网友:
买过一批航嘉的13.8V UPS板,有电瓶连接口和输出口,输出口有电13.8V输出,没电就用电瓶的电

网友:
搞个太阳能能发电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