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盒子,请问是都是什么芯片、运存、内存的参数?

楼主(2021-02-10):
入了个二手盒子。如图,请问是都是什么芯片、运存、内存的参数?

网友:
装个mt文件管理器 然后到/system 路径下找build.prop这个文件看 或者 adb shell cat /proc/cpuinfo

网友:
全志 H2+ 4核A7 4G+32G吧 大概 。。。最好还是拆开看看更能确定

网友:
拆开看看,CPU-Z测的可能不准,19年的产品不至于用全志A23机芯吧!

楼主:
应该是A23。如图:

网友(2022-06-28):
全志H3,在AIDA64里面就显示A23,装个内核调节软件,主频可以到1.2G,装个小鸡模拟器玩玩还是挺不错的